家里4盘位群晖升级到8Tx4,还是很快满了,考虑8盘位NAS

楼主(2019-08-27):
家里4盘位群晖升级到8Tx4,还是很快满了,考虑8盘位NAS

之前买这台群晖的是配的4Tx4红盘,到了两年8个月的时候,一块4T红盘死掉了,当时容量用满了,等待厂家给更换新盘,需要两三周时间,所以,就趁机升级到了8Tx4红盘,过半年有要满了

现在用的这个群晖配置比较低,DS416play,
可玩性比较差,不支持虚拟机

现在犹豫是买哪一款8盘位,群晖DS1819+,还是QNAP TS-873-8G,价格差不多

楼主:
另外还有两个OMV做的NAS,用的都是旧的硬盘,

一台OMV是4个4T红盘和两个4T普通盘,红盘是换下来的,其中一个红盘是厂家给换的,
做RAID5以后,18.19T空间,现在用了82%
这台用的一个很旧的电脑,CPU,AMD Athlon 64 x2 4200+,2G内存,

另外一个OMV是6个2T旧硬盘,组RAID5后,空间9.02T,目前用了26%
这台更老一点了,CPU AMD Athlon 64 3000+ , 3G 内存

本来想玩玩黑群晖,就是硬件太老了,不得已完了OMV

网友:
都装什么了?

网友:
额,有那么多东西可以装吗?
视频?
电影?

网友A:
装了什么这么多啊?都是蓝光原盘吗?我4块1T都还没装满,感觉没啥好装的了

楼主:
还有一台BT专用的电脑,系统是server 2008 R2,用了十年了,中间换过两个电源了,常年不关机的
硬盘也是几个500G和1TB的旧硬盘,

有的硬盘已经报错了,但是还能坚持使用,偶尔出现硬盘读写错误的,就不再删除文件,只是隔离,让出错的文件占用了出错的区块

曾经有出错的硬盘,有了Caution标记的,都会小心使用,
这些坏硬盘,有的是不能识别了,有的是可以识别,但是继续用做BT会造成整个系统的硬盘读写堵塞
才会被更换下去了,算是被榨干了最后一点价值,

BT软件用的utorrent,如果硬盘出错了,这个软件会报错,把出错的文件隔离但不删除,可以占用出错的区块,
然后用utorrent再次下载即可使用新的硬盘空间,也是很不错的榨干旧硬盘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了什么这么多啊?都是蓝光原盘吗?我4块1T都还没装满,感觉没啥好装的了 ...

多数都是视频音乐和一些教程资料的,自己家产生的倒是很少一部分

音乐很少删除,视频是看过的感觉没保存价值的就删除了,多数的是没时间看的,下载完就放在那里不管了

楼主:
没有玩NAS以前,硬盘都是慢慢买起来的,500G,1T, 1.5T, 2T, 3T, 4T,不同容量不同时期的购买,装在家里不同的台式机里面,

现在一个还在服役的硬盘是500G硬盘,72221小时工作时间的,但开机次数是454次,

以前买电脑机箱,没考虑硬盘位的,总是感觉硬盘位不够用,最后买的两个机箱,是8盘位的,都插满硬盘,

体验过三四次硬盘出错的报废的经历,虽然硬盘报废,损失的数据都是下载的东西,但还是挺肉疼的,才下决心用上NAS,

网友B:
不知道你这些机器功耗如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这些机器功耗如何

机器功耗不会比硬盘高的,现在新主板一般都能待机50W左右,4块硬盘就有60W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这些机器功耗如何

常年开的是那台群晖,和那台下载机,两台OMV只有在用的时候才会开,考虑用一个8盘位的NAS替代现在敞开的群晖,也是考虑一点长期开机的功耗问题

网友:
硬盘一般也就5-8w,我家里都是500-1000g的就硬盘,有20块左右,都没有拿出去卖,从来都是备份小孩的视频,照片,也用了好几个T、

网友:
小米路由器上挂了个2T的,3年了才用了500G,没时间折腾

网友C:
你们哪来那么多资源下载的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哪来那么多资源下载的咯

姐姐的个人精选合集动不动就几百G:smile:

网友:
:lol:LZ资源要分享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功耗不会比硬盘高的,现在新主板一般都能待机50W左右,4块硬盘就有60W了 ...

台式机机械硬盘6W,我测过,还是服务器硬盘。读写状态下。2.5寸盘是3W稍微不到一点。

网友:
我的4块4T红盘也是两年多挂了两块,还好京东可以换。

网友:
楼主盘里东西真多,都是大电影+小电影吧?我一个2T一个4T硬盘,好几年了,到现在还装不到一半。没时间看电影,撸不动了。

网友:
盘里装了不少小姐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