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中九一代接收机改编程器方法

楼主(2019-08-27):
中九一代接收机改编程器方法

需要的材料,准备接收机(我用的是2023e芯片的其他芯片也行),ttl线(232转ttl,USB转ttl都行),

软件ABS_Flasher_V2.0 (接收机在废品站找,ttl线自己做或者买,软件网上找)我给你提供一份改完的软件

改造编程器需要改两点:

第一是软件改造,原软件配置文件里面只有512K,1M,2M选项,如果你需要读写大容量的存储器就要改
ABS_Flasher_V2.0 海尔升级工具\cmd\2023E\中文,文件夹里面的config.ini文件,电脑的用记事本编辑

就行,需要改多大自己决定吧,改好了后打开ABS_Flasher_V2.0 海尔升级工具这个软件里面就会多出你

改的选项了(当然了,如果你用的是其他型号芯片就改对应的配置文件吧)
有个事说一下改软件里面的选项是item.ini这个,具体参考我上传的软件吧

第二是硬件改造,接收机与新的或者已存有其他程序的存储芯片连接是不能联机的,所以需要BootLoader

脚接vcc才能联机,机器背面一般情况有个五针接口,一般第1针第2针是RX与TX,第3针是GND,分别对应接

到ttl线,第4针是VCC3.3,5针是BL脚,我的是这样的,具体还要自己识别吧,(如果接口没有这个脚,那

就需要从板子上面找或者芯片上引出了,2023e的bootloader可能是109脚),改造就是把4针与5针加个开关,这样就方便联机操作了

具体操作方法,连接好所有线路,打开ABS_Flasher_V2.0 海尔升级工具,再开接收机电源,开关闭合状

态,点击软件复位 ,软件显示的等待会变成就绪,就可以读写了,读出的文件存在于ABS_Flasher_V2.0

海尔升级工具\bin文件夹中

网友:
好方法,早几年出这个教程的话,不用买编程器了。中九机扔好多个了,现在只留下一个澜起A6A的双模机,这个芯片怎么改编程器呢?

楼主:
感觉下载是不是有点贵,要30m币,这个我可没收你一分钱啊嫌贵可以留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下载是不是有点贵,要30m币,这个我可没收你一分钱啊

我一般发的时候,还回给个别的链接。

网友:
这个N年前还可以玩玩,现在十几元一个341的编程器,没意义了。

网友A:
我是小白不要见笑,请问楼主个问题,是不是要把元来的的存储块去掉换上个座,以后插上数据块或空白的就可以读写了?
望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小白不要见笑,请问楼主个问题,是不是要把元来的的存储块去掉换上个座,以后插上数据块或空白的就可以 ...

没错没错,是的是的

网友A:
开关闭合状?是指“改造就是把4针与5针加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闭合状?是指“改造就是把4针与5针加个开关”

是的是的,加个

网友B(2020-10-16):
好像是08年业余时间刷过几百台中九接收机,海尔,华亚,澜起等等方案的都刷过,好多不连机的就是用楼主的方法,把一台海尔方案的当编程器用,就是要焊几次。写保护的还要换芯片,25T80的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08年业余时间刷过几百台中九接收机,海尔,华亚,澜起等等方案的都刷过,好多不连机的就是用楼主的方 ...

时光飞逝未能停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08年业余时间刷过几百台中九接收机,海尔,华亚,澜起等等方案的都刷过,好多不连机的就是用楼主的方 ...

那时常升级不能看,会做生意的全赚了一笔
也下了不少资料倒还全留着

网友(2022-01-15):
感谢分享,看不明白到底怎么改软件。

网友C:
谢谢大师,终于改好了,成功就活南星机。

网友:
一代机现在还有啥用呀

网友D:
已经不折腾中九了,主动被洗脑看广告,还一天到晚费劲,我何苦呢?

网友:
中九古早神器,元首限制使用。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不折腾中九了,主动被洗脑看广告,还一天到晚费劲,我何苦呢?

洗脑主要是手机,与时俱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师,终于改好了,成功就活南星机。

技术不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