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E2NAND颗粒固态诡异修复记

楼主(2019-08-27):
前两天,单位同事想要一个二手的MLC颗粒固态盘,在我的鼓嘴皮之下,收了一个J-like PS500 128g坏固态。
到手后,上机进BIOS不认盘,放移动硬盘盒也不认盘。拆吧!
拆开一看,傻眼了!

似曾相识的感觉!
死马当活马医呗!
BIOS开启SATA接口热插拔支持,挨个短接尝试,居然认盘了,但过不了几分钟,必定掉盘。
反复尝试,心想着趁着没掉盘的功夫,用TXBENCH安全擦除,没想这货居然不支持安全擦除。
那好,TRIM吧!点了TRIM后,好长没反应,进度条不走,心想还是没戏。
可是没想到,正想放弃时,TRIM却突然完成了!
重新初始化,分区格式化,跑圈测试,除了慢,跑分才100多一点,啥毛病也没有。

网友:
这是水果手机拆机片吧

网友A:
这玩意就是辣鸡 不如拆了做U盘

网友B:
这速度还没机械盘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就是辣鸡 不如拆了做U盘

底层固件都被磨掉了,只能做安国,写入3MB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速度还没机械盘快~

虽然说跑分不行,连续读写也就只有SATA2的速度。
但跑分是浮云,体验是王者。真正当系统盘用起来,感觉还是比机械快不少。因为操作系统应用,比较偏重于4K随机读写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层固件都被磨掉了,只能做安国,写入3MB你试试

据说,试图用公版固件重新量产,开卡失败的,闪存颗粒底层参数会被破坏。
好盘拆机,可以直接上苹果硬盘测试架,被正确认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