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显示器有问题

楼主(2019-08-27):
有台联想液晶显示器,亮度调节好了后,记不住,下次开机还是原来的,怎么搞呀?

网友:
存储器问题吧,拆了看看有没有鼓包的电容,换了看看

网友A:
不关电源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关电源也这样?

重新启动一下,又是原来的喽!

网友:
换存储芯片试试罗,没工具就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