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里油烟机,开关不灵,用什么效果好呢?

楼主(2019-08-27):
家里油烟机,开关油腻了,不灵,用什么效果好呢?

网友:
先清理油污吧,那种喷雾的强力清油污的东西。
清理干净之后最好用保鲜膜覆盖,以后只需要更换保鲜膜即可。

网友:
用强力去油污的清洗,如洗油烟机的,
开关油腻了,说明排油烟效果不佳

网友:
换个开关吧

网友:
什么样的开关呀,发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
拆开开关板子用清洗油烟机的强力去油污剂清洗一下就好了。

网友:
用什么效果好呢?

网友:
WD-40 应该会有效果。超市有卖的

网友:
主要还是防油效果不好。

网友:
先除油污, 干净后再喷wd40一切如新

网友:
想彻底搞好的话就把开关拆开,热水里放一匙食用碱(化学名叫碳酸钠俗称“苏达”不是“小苏达”,小苏达化学名叫碳酸氢钠),然后把开关零件泡入,稍后用牙刷刷去油腻,再换清水洗净晾干,最后用细砂纸磨去触点烧黑的地方,组装即可。

网友:
用“达不溜滴40”

网友:
内部直接,外部换带开关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