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矿龙1250w电源主电容升级,希望多用几年

楼主(2019-08-27):
这次的主要任务,更换主电容,原电容缩水270uf,感觉太少了点

黑金刚的电容,本来是打算换成390uf的,买的时候看错了以为是390uf,懒得换了

一起买的其他电容

改造前主体

对比一下体积,可惜330,还是小了点

拆下来对比一下

大了一圈

换上,打胶,电感也打上

顺便换下12v滤波电容,原16v2200uf,换至美16v1000uf固态UPH,说的是至美

电容参数性能

电容参数性能 ,截取16v的

换好后

试试了下,还行吧,之前音响有时嗡嗡响,现在没遇到,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应该稳定点

生命在于折腾

125包邮还要啥自行车,矿难时期入的。

网友:
提醒主电容要先放电

网友:
N久前废品站买到个外国牌子CHIEFTEC  1200W的矿电源测试是好的

网友A:
开关电源并不是主电容越大越好
正好就足够 太大容易烧管子 太小功率不够

网友B:
原16v2200uf7个,换16v1000uf固态7个,容量少太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16v2200uf7个,换16v1000uf固态7个,容量少太多了吧?

肯定少太多了

网友C:
楼主固态从哪搞得?什么价?

网友:
普通电解换固态电容 只要有原电解容量的一半也够了

参考电脑主板cpu供电 以前电解电容用多大 现在用固态是多大的

网友D:
也想入一个,不知道矿龙风扇声音大小,请告诉下,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16v2200uf7个,换16v1000uf固态7个,容量少太多了吧?

没办法2200的太贵了,不过固态性能好点,容量有一半,应该也比原来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固态从哪搞得?什么价?

1.8一个,三洋的一个都去6-8块了,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并不是主电容越大越好
正好就足够 太大容易烧管子 太小功率不够

嗯,说的是最号达到0.5uf/w

网友:
实际没啥用,

网友E:
顺便把功率管也换了,尽量避免又出硬件关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1.8一个,三洋的一个都去6-8块了,算了

嗯 过两天准备折腾下手里的航嘉500W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顺便把功率管也换了,尽量避免又出硬件关机问题。

换功率管有啥作用不,主要是提升啥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也想入一个,不知道矿龙风扇声音大小,请告诉下,先谢谢了

声音确实大,要换风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功率管有啥作用不,主要是提升啥呢

现在网上好像有不少实际是拆机功率管,甚至山寨的虚标参数,反而不换功率管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声音确实大,要换风扇。

好的,谢谢了

网友:
这说明原来的电容 的容量已经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