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问带电池的行车记录仪怎么改装去掉电池只通过电源线供电?

楼主(2019-08-27):
请问带电池的行车记录仪怎么改装去掉电池只通过电源线供电?

网友A:
把内置电池拆下来就行啊~不过没有内置电池,断电以后时间不能保存,并且最后一段录像不能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内置电池拆下来就行啊~不过没有内置电池,断电以后时间不能保存,并且最后一段录像不能播放~ ...

不行啊,内置电池拆下来,接外接电源没有电

网友B:
是这样,行车记录仪里面有程序,系统,电池的主要目标,是在外部电源断了的时候,提供短时间的供电,这样自动关机,保持最后一份录像的工作,就全靠内置电池了,所以不能没电池,否则影响功能。
如果是电池不行了,那么打开,找个同电压容量相近的电池换上,某宝上面有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行车记录仪里面有程序,系统,电池的主要目标,是在外部电源断了的时候,提供短时间的供电,这样自 ...

问题是我这个已经换了电池,还是出现不断重启的现象,具体表现为:重启时,我无论是汽车电源还是外接电源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关机,充上10分钟电,再插上电源线使用,不会重启,但只能使用一个多小时,就又重启了。考虑不应该是电池的问题,因为已经换过两次电池,而且电池也能充满电。现在不知咋办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这个已经换了电池,还是出现不断重启的现象,具体表现为:重启时,我无论是汽车电源还是外接电源 ...

我的也是这样。不晓得山寨厂做的什么手脚。我的是兆驰后视镜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这样。不晓得山寨厂做的什么手脚。我的是兆驰后视镜式的。

我的捷渡后视镜的,只能在这问问高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这个已经换了电池,还是出现不断重启的现象,具体表现为:重启时,我无论是汽车电源还是外接电源 ...

电池容量太小,充电电流太小,可以在电源到电池间跨接一个二极管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容量太小,充电电流太小,可以在电源到电池间跨接一个二极管试试看 ...

你这意思是耗电速度比充电速度慢,是吗,我用的是和原装一样的电池啊,应该不是容量小的问题吧

网友A:
这个现象应该与电池无关,检查下是否电源部分有问题,很像热稳定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现象应该与电池无关,检查下是否电源部分有问题,很像热稳定性不好~

大神,怎么检查啊?请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怎么检查啊?请赐教!

先检查是否有虚焊,没有的话检测器件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