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明纬电源改可调

楼主(2019-08-28):
明纬s350_27电源改可调50v后一次成功,但是电流检测红线无法焊接,原教程要求焊接在检流康铜丝中间位置,可是我在康铜丝上无法上锡,请教各位坛友有没有好的办法在康铜丝上焊锡。

网友:
康铜丝很好上锡啊,烙铁多加热一会,要是有酒精松香液抹点最好,实在不行按你预期的电流算一下阻值,把康铜丝换几个水泥电阻相并

网友:
可以用洁厕灵试试

网友:
红线是输出的地线吗?为什么要这样接,这样接是不合理的,焊点大小就会影响检流康铜丝的阻值,对检流精度有影响。

网友:
绕个铜丝在康铜丝上可以的

网友:
康铜丝焊不上,是因为电烙铁温度不够,用T12烙铁很容易上锡,其实不必焊在康铜丝上,表头电流检测线可以直接焊在输出负极上,或者把电路板上的康铜丝全拆掉,用表头上的康铜丝代替电路板上的康铜丝,不过还要改一下15脚分压电阻

网友:
你的烙铁不够热,康铜丝散热快

网友:
康铜丝上了锡就废了,有些表就是靠上锡来调节康铜丝的电阻。

网友:
很好上啊,我是T12,
头上上一小点锡,小米粒大小,再沾点松香,
然后烙铁头靠在铜丝上一会就粘上锡了,
然后再把要接的线上锡,
再线头靠上去烙铁烫一下就成了。

网友:
焊不上,说明烙铁功率不够,把老子的意大利炮拉出来。。。。。。。

网友:
用小刀刮一下,轻松上锡

网友A:
焊接这个很简单的  大神们说的有理  温度不够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这个很简单的  大神们说的有理  温度不够还是

表面打磨,蹭光瓦亮地,上不了锡你来找我麻烦

网友(2021-04-12):
找个细铜丝在康铜丝上缠绕几圈,拧个麻花留个5毫米,再焊下。还有种接法叫压接或冷接。弄个小店的铜鼻子也行

网友:
搞不懂为什么要用50A的表头,桂辰20A表头直接焊康铜丝2端不香吗?

网友:
人各有志,不要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