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搞海美迪遥控器

楼主(2019-08-28):
海美迪遥控器  用的时间有点长了 有个案件失灵 本想清理导电胶的 拆开发现竟然是锅仔片  这是高档吗
准备拆解的遥控器

现在的遥控器要好评 带有自学习功能很好用

遥控器拆解千篇一律 先拆电池盖

两节七号电池

没用螺丝固定 直接干就完了

拆下来的前盖  没用导电胶

除去胶片看看

最后看主角 电路板

不是牛屎好评

发射器与led

电路板背面的样子

不知道这个电容有什么用

全贴结束 感谢欣赏

网友:
和偶现在用的渣渣机顶盒遥控器除了颜色一模一样
等牙膏ing

网友:
谢谢分享。。。。。轻触开关的哥仔片我不感冒,但这种裸体哥仔,我非常反感,因为他经常神经病发作。。。。。。

网友:
导电橡胶也不一定就不好,锅仔氧化了更麻烦;另外天冷了,大凉席好像不见了

网友:
我的斐讯遥控器也有一个接触不良,懒着弄了

网友:
硬封ic还是比牛屎看起来爽一些,哈哈,等牙膏

网友:
这造型,像个鞋垫。。。

网友:
海美迪好歹是老机顶盒厂商了  做的遥控器真是。。。。看看格力的遥控器  芯片还封胶

网友:
锅仔片比导电胶好多了,锅仔片一般都用透明胶纸密封了,不存在氧化接触不良问题。导电胶时间一长,老化导致电阻变大而无法使用。

网友(2020-07-19):
渣渣机顶盒遥控器标配设计,大同小异

网友(2022-12-07):
我有个类似的遥控器,不知道为啥遥控码好像自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