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一个测量频率的小玩意

楼主(2019-08-28):
其实也不叫D,是组装一个吧,因为器件都不是我做的

哈哈,焊接差点没难住我,这个间距太小了,一个一个焊接真的不容易
也说明我的焊工又进步了

通电,这个玩意分am和fm,其实就是收音机显示频率用的
am和fm中还分显示范围。

这是150Mhz范围显示状态

这是100Mhz范围显示状态,默认显示70khz,因为有干扰,显示80khz

am,这是1M显示范围

这是30M显示范围,不过am似乎显示不太正确啊

先不管它,测试一下,产生1Mhz信号

显示1.07Mhz,正确,因为需要减去70Khz底数

换个显示范围,显示1.1Mhz,也对

产生1.13Mhz

加70Khz,正好1.2Mhz

短接输入显示正确了,这是底数

10Mhz

显示10.07Mhz》

15Mhz,这是信号发生器最大频率了

显示15.07

看看正弦波

没错

矩形波,15Mhz

竟然测到的是它的3倍频,45Mhz,但是测coms波没问题啊
是因为没有接输入电容的原因?

这个电路还没做完,只是简单测试一下,以后帖子里还会看到!

网友A:
不太懂调制和解调,方波测量正确,矩形波按我的理解最多也是2倍关系,不明白为什么是3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调制和解调,方波测量正确,矩形波按我的理解最多也是2倍关系,不明白为什么是3倍 ...

这个我没没太搞清楚,其实矩形波和mos波波形是一样的,只是电位不同,为什么mos波能正确测量,方波不行呢?,至于3倍,可能是因为方波是由正弦波合成的,其中分量最大的就是它的3倍频的正弦波

网友B:
能测晶振频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测晶振频率吗?

可以,只要晶振已经起振

网友:
不错啊,比频率计小多了

网友:
拿示波器探测原波形,看看3倍的来源

网友:
测500m都没问题的

楼主:
你实际测过,不过说明书上是150M,能到500当然更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实际测过,不过说明书上是150M,能到500当然更好了

这个东西的优点就是灵敏度非常高,毕竟是测收音机的,很多频率计测不到它却能测

网友C:
问下楼主这个液晶多少元一片, 还能买得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下楼主这个液晶多少元一片, 还能买得到吗

2.5元,可以买到,不过其实很多液晶都是这个模式,可以代换,我买了才发现自己手里的液晶就行,还屏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2.5元,可以买到,不过其实很多液晶都是这个模式,可以代换,我买了才发现自己手里的液晶就行,还屏大 ...

感谢,我倒是感觉很少见的,必须是为这个芯片专门设计的,收音机专用的,

网友D:
小板和液晶不错,求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板和液晶不错,求链接

哈哈,我估计你看了快递费就不打算买了,快递费10元,还要链接不,不过你离那里较近,福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我倒是感觉很少见的,必须是为这个芯片专门设计的,收音机专用的, ...

看看,我手里这两种都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我估计你看了快递费就不打算买了,快递费10元,还要链接不,不过你离那里较近,福建 ...

不要了不要了,要不起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了不要了,要不起哈哈哈

哈哈,我也是吐血啊

网友:
玩的挺有意思 ,我也有很多控制板,没空研究

网友:
SC3610,当年为了做这个,我买了¥4.00包邮的坏收音机,买回来发现只是喇叭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