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Diy一个电子负载

楼主(2019-08-28):
pcb是小林电子配件哪里买的,其他元件自己都有,mos用的是80n100,自己焊了一个接线板

这个东西上去就只能看电流,只有电流差不多准确,电压差别太大,比如我用USB测试,炬为,的那边电压5.2伏,在这个表头显示只有二点多伏。测一个电源,12v5a.,7.5a极限,7a稳定

创维12v2a,2.4安就保护

请教一下大家怎么把mos管绑在散热器,风扇都坏了,已经拆掉了,临时夹着mos用下,(或者我看看别人的怎么钻一个孔进去的?)另外我这两个是不是有点小?

网友A:
哈哈,焊锡跟不要钱似的,大家看来都不差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焊锡跟不要钱似的,大家看来都不差钱啊

坛友送的,不要钱

网友B:
标题打错了,diy是diy,div是除法了
标题我也给打成标准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准打错了,diy是diy,div是除法了

mos也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打错了,diy是diy,div是除法了

我还真没发现。

网友:
大电流走线太细,周围大片空闲,,脑残的设计,这样的板子居然敢卖,

网友:
手电钻打孔,丝锥攻丝,MOS管直接螺丝固定在散热片平面。

网友:
电压不准是线损,线太细长,你那USB线阻貌是有1欧姆,固定MOS管要用显卡散热片或者很老的CPU(10年前)散热片,那是平的你这个是鳍型的没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标题打错了,diy是diy,div是除法了
标题我也给打成标准了,哈哈

把mis管绑在散热器???

网友D:
上个线路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mis管绑在散热器???

己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个线路图呀!

搜150w电子负载

网友E:
你这个散热器平面太小,一个面只能固定一个MOS管。
可以按10楼说的用平面大的CPU散热器,也可以用饮水机上制冷散热用的散热器(风扇也大),效果不错,如: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64095796986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散热器平面太小,一个面只能固定一个MOS管。
可以按10楼说的用平面大的CPU散热器,也可以用饮 ...

用这种散热器的话,风扇都可以不装: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62852745628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散热器平面太小,一个面只能固定一个MOS管。
可以按10楼说的用平面大的CPU散热器,也可以用饮 ...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散热器平面太小,一个面只能固定一个MOS管。
可以按10楼说的用平面大的CPU散热器,也可以用饮 ...

对了,这个的有一个固定4个还是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这种散热器的话,风扇都可以不装: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s.w4002-174966954 ...

这个的一个散热器固定4个还是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焊锡跟不要钱似的,大家看来都不差钱啊

因为焊锡本来就不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