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2伏5安电源加固态

楼主(2019-08-28):
这两个电源上去我的帖子里面,已经讨论了。
先把进口的改一改,把两个输出的16伏1000uf电解电容换成16伏1000uf固态

看着原来的电源线这么小,顺便把电源线剪掉,换下一条有真磁环的电源线

这个假的

今天那个电子负载做好了,不过没有散热器凑合着用,测试一下,电流可以,到7.4a(不稳定),极限到7.6,用7.0a测试30分钟,忘记了散热器没有风扇,差点把管子烧了

下一个是国产,350伏100uf主电容换成了400v120uf,(真不知道卖家怎么敢用),25伏820uf两个(把一个换成了16伏1000uf)。16伏470uf一个,换成了固态,电子负载测试,电流极限5.5安
忘记拍照了
总言:哪一个好,大家应该都知道,虽然看着国产的变压器比进口的大(结构不一样),还多了一个肖特基极管(然而并非卵)

网友:
你看下两个电源的温升,温升小的话可以适当调节检流电阻

网友A:
固态的缺点是啥?除了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的缺点是啥?除了贵

对低频信号滤波不好

网友B:
电解换成固态,固态容量可以小一点,不过这么弄也没什么毛病,毕竟只是电源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解换成固态,固态容量可以小一点,不过这么弄也没什么毛病,毕竟只是电源滤波。 ...

我一般有固态有多大换多大,除非空间不足,小的看不顺眼

网友C:
磁环的磁可以用磁铁吸的???????铁环吧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环的磁可以用磁铁吸的???????铁环吧是

这个我也不懂。另外那个假的吸都吸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环的磁可以用磁铁吸的???????铁环吧是

不过我手上的东芝和联想笔记本电源的那个环也可以吸,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不懂。另外那个假的吸都吸不了

那可能是磁环外圈加了铁圈,磁环磁珠应该是一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