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蛋疼把k2改成了16+128,偷懒了没拍多少图片

楼主(2019-08-28):
改k2p和k3的时候顺便改的,k2p改的时候忘记拍图片了,这个就不发了,加几个固态电容而已

16 mflash和128m,是从newifi上拆过来的(坛友付邮费,送了两个,都是坏的一个坏了DC芯片,一个CPU挂了把CPU挂的DC芯片装到那个上面,修好了一台。剩下的这一台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玩电子的病〉,改起来,顺便把这一台的给拆了,转到k2上面)。你们说折完了CPU,flash。这一台东西就扔了吗?这个是不可能的,还有一些小零件和外壳可以利用一下。拆完了小零件电路板会扔吗?这个还是不可能的,拿这个东西烧成灰,放在田里应该能增肥吧(重金属污染,这个肯定有的)

这个我刚买的钢网,第一次焊bga,以前都是焊贴片。

芯片植锡失败4次,这里用的是坑爹的维修佬,我一直在纳闷,应该250度可以化了,时间久一点,300度左右一般可以了。我调到400度吹都吹不好化,就这样折腾了4次,忽然想起有坛友送的焊锡浆,和助焊膏(这个无烟无味,那个维修佬的差点把我呛死)。两边一对比问题发现了,tmd维修老的锡粉,哪里是锡膏,那个都成锡粉了,能化了才是怪事。买过来近半年,放在床底。用坛友的一次成功。拆下k2的清理焊盘,焊接一次成功,,开机成功识别128m

后面看到16m flash,顺便也换了。K2进bread,备份编程器固件,把拆下来的用夹子夹在ch341a上,烧录,检验,正常。吹下k2的,把16m换上去,开机成功

因为偷懒没有把路由器主板拆下来,把外壳下面,吹弯了一点

网友A:
我的K2是32+256,加了U口,但是没像你改天线,我植锡没用钢网,直接用镊子夹着戏珠一个一个用热风枪吹上去的,真佩服我的耐心,当时一共改了5台,最后一台是帮坛友改的,完事之后真心不想再弄了。现在家里200M宽带,K2已经光荣下岗,用上了8000多的K3,至于为啥是8000多,我想玩斐讯的都懂的

网友B:
8000k的K3,看来 下车晚了,要不撸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K2是32+256,加了U口,但是没像你改天线,我植锡没用钢网,直接用镊子夹着戏珠一个一个用热风枪吹上去 ...

8000多的K3,土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K2是32+256,加了U口,但是没像你改天线,我植锡没用钢网,直接用镊子夹着戏珠一个一个用热风枪吹上去 ...

现在我用k2p,我这个人天生手抖,叫我刮CPU,我怕把CPU给割开。256m.好像极限了吧?

网友:
真牛掰,佩服你们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8000k的K3,看来 下车晚了,要不撸多了!

没下晚,只是扔到理财里面,雷了,当时这个K3是一年返款,我扔里2w定期换的加速券,还好那2W没雷。

网友:
引用 网友C:
8000多的K3,土豪!

我也不想啊,无奈它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下晚,只是扔到理财里面,雷了,当时这个K3是一年返款,我扔里2w定期换的加速券,还好那2W没雷。 ...

再大的没试了,512性价比太低了,32M的芯片是16脚的,后来上编程器折腾的时候,芯片装反了不知道,烧了,连着少了我两片32M的,我用的也是431编程器,话说写32M真是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用k2p,我这个人天生手抖,叫我刮CPU,我怕把CPU给割开。256m.好像极限了吧? ...

再大的没试了,512性价比太低了,32M的芯片是16脚的,后来上编程器折腾的时候,芯片装反了不知道,烧了,连着少了我两片32M的,我用的也是431编程器,话说写32M真是慢啊。

网友:
我还在用¥2000多的k2p呢

网友:
还在用k2,64m开个广告屏蔽就没内存了,好难受

网友:
我用着700多的H1移动硬盘。
外加一个799的k2p。

网友:
引用 网友C:
8000多的K3,土豪!

80w的k3都有

网友D:
6000多k2p,正在服役

楼主:
引用 网友D:
6000多k2p,正在服役

还好,这个没有过4位数。

网友:
这个路由器再玩他的CPU摆在那里,现在宽带50兆、100兆的,根本不经用,
现在把它作AP用,路由器用的是H3C的MSR830

网友:
请问改了有什么区别,有区别的话我也学着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K2是32+256,加了U口,但是没像你改天线,我植锡没用钢网,直接用镊子夹着戏珠一个一个用热风枪吹上去 ...

8000多估计你贪了,我一分没投,用了10个月的k3最后jd给退了,现在用的k2,这车翻的挺吓人

网友:
现在用的300多的k2,赶在最后一波收割的时候被东哥忽悠上车了,万万没想到啊,我这种穷银都能踩个雷,而且还是末班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