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请教创维900s怎么刷机?(广东广电版)

楼主(2019-08-28):
这个广东广电装网络时送过来的,其实也不是关,就是安装电视的,后来这种不好又换回原来的,这个东西还留在我手上。芯片不是s905,是hi3798,1+8,这个版本是和哪一个一样?广东广电版的太少了,很难找教程,有没有一样的版本?

网友A:
Hi3798的固件和教程一大堆,很多固件还通刷

网友B:
网上一大堆教程和固件

网友C: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389你可以看下这篇文章。。我已经把刷机方法写在这个帖子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389你可以看下这篇文章。。:titt ...

CPU一样就行了?我这个好像结构电路都不太一样,这个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3798的固件和教程一大堆,很多固件还通刷

CPU一样就行了?我这个好像结构电路都不太一样,这个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一大堆教程和固件

CPU一样就行了?我这个好像结构电路都不太一样,这个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PU一样就行了?我这个好像结构电路都不太一样,这个可以吗?

你看下板子背面有没有那个按键的空焊盘。。。主控一样,一般通用可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下板子背面有没有那个按键的空焊盘。。。主控一样,一般通用可刷。 ...

你看一下

网友:
估计要短接FLASH了。。。。。。或者用TTL进行破解了。。。。虽然有像TTL的接口在这个主板上,但是还需要确定。。这个麻烦了些。。

网友(2020-03-05):
我的已经破解了,加我微号,我告诉你怎么弄

网友:
微加的ri7093945354

网友:
这个我有办法弄开

网友:
i7093945354加我这个微号

网友(2020-06-26):
这个没啥好折腾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