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求教一下,斐信n1想用创维e900s的遥控器怎么匹配?

楼主(2019-08-28):
这个遥控器可以语音功能,是蓝牙的,创维e900S,广东广电的u点盒子上的,比t1的遥控器手感要好很多,就是不知道怎么匹配。有没有大神可以提供一下方法?

网友:
你这个遥控算是不错了,某些运营商配的遥控只是说能用,

网友A:
我的风行电视的蓝牙遥控器和联通盒子b860a v.2.1a的蓝牙遥控器都可以在婓讯n1上用。方法仅供参考:n1打开蓝牙,搜索蓝牙设备,联通盒子b860a v.2.1a的蓝牙遥控器同时按下ok键和菜单键(风行电视的蓝牙遥控器同时按下主页和菜单键):smile:3秒,遥控器绿色指示灯闪烁2次后熄灭,3秒后闪烁,n1显示蓝牙遥控器名称后配对,完成后。蓝牙遥控器就可以遥控n1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风行电视的蓝牙遥控器和联通盒子b860a v.2.1a的蓝牙遥控器都可以在婓讯n1上用。方法仅供参考:n1打开蓝 ...

开关机完美适配吗?

网友:
原来是蓝牙的,我还以为普通红外的替换遥控代码

网友(2019-10-30):
这个蓝牙配对后ok键不能用,其他基本都可以,我是CoreELEC 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