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中奖了!金田32G SLC U盘测评和拆解,测速想不通!!!

楼主(2019-08-28):
很久没中奖了!这次有幸获得了 金田KDATA 32GB写保护高速U盘评测活动论坛评测资格,在此衷心感谢金田公司和数码之家提供的评测机会!
据介绍这个U盘有两个亮点:SLC闪存、硬件写保护,对于复杂环境使用来说确实不错

本帖分为测评和拆解两部分
1. 外观及测试
官方介绍

实物开包

木板特色,送垃圾袋一个

内容
PS:这次是新版名片,下面是论坛口号?

U盘为塑料盒包装,送小绳一条
PS:小绳没固定,在运输过程中一定会乱窜,可能磨花U盘表面,建议泡沫垫开缝来固定它

取出U盘

黑色的主角
塑料外壳、丝印标识,和较低的价格倒是般配

侧面

亮点之写保护开关
PS:丝印符号有点任性,感觉做模具上更好,就是投入会稍高点

重量不到9g

对比组也是金田的U盘
铝壳,不过被偶改短了,所以轻点

大小对比

新的这个带写保护开关,所以长点

下面插电测试

测试系统是win7,硬件环境如下

出厂格式FAT32,容量有29.2G,在正常范围内

U盘精灵测试结果

奇怪!主控、闪存都不显示,难道是U盘精灵不够新?

用ATTO测速

写速度有点异常呀!怎么才不到10M

格式化成NTFS试试

测试还是一样

对比U盘的测速,差异有点大

换新版的ATTO也是一样

开始怀疑系统
在XP的USB2.0下用ATTO测试,写速度仍然一样

用新版mydisktest测试,不能进行

继续换测试工具

用CrystalDiskMark,测试结果依旧

对比的U盘,速度很好呢
对照U盘

还是实际copy文件试试

1G多的大文件,速度显示有38M/s了

再copy 100~200k小文件看

速度稳定在2M多点
很奇怪的现象,貌似U盘读写速度确实是USB3.0的水平,但为啥软件测试就达不到呢?!

再试写保护开关
开关锁定后,确实不能删除内部文件
甚至新建文件都被屏蔽了
注意:插上后开开关写保护开关是不会起作用的,必须插入前设定
如果能实现实时写保护感觉好些

楼下拆U盘

楼主:
2.拆解和微改
拆盖子也是拆

USB3.0插头没毛病

开壳了

全塑料销钉固定

壳子做工尚可

板子正面

台湾省出产的闪存,白片还是黑片?SLC、MLC还是TLC?

写保护开关

板子背面,还有个闪存位置

主控是点序的IS918M
IS918M特性:

  • 支持 USB 3.1 GEN1及USB2.0/1.1模式;
  • 支援Windows 10/8/7/Vista、Mac OS 10.X/X、Linux Kernel 2.4及更新版本的操作系统,IS918M支持产品热插入,因此无须安装额外驱动程序;
  • 支持单通道闪存接口及可同时读写8颗闪存,最大容量可达1TB;
  • 支持内部韧体可程序化及外挂韧体启动产品功能,可提升主机与闪存的兼容性;
  • 支援东芝(Toshiba)、西部数据(WD)、英特尔(Intel)、美光(Micron)、SK海力士 (SK Hynix) 与三星 (Samsung)等大厂最新世代的3D闪存;
  • 支持 Open NAND Flash Interface 2.3 (ONFI 2.3)及 Toggle 1.0 模式的 DDR 闪存;
  • 导入先进的半导体制程,内建3.3V/1.8V/1.1V电源供应器,搭配稳压器与内部电压侦测电路,无须额外电源供应,大幅降低产品应用时的功耗;
  • 导入先进的闪存对应算法与平均抹写储存区块 (Wear Leveling) 技术,大幅提高产品价值与延长产品使用寿命;
  • 导入点序集团提供的闪存分检工具 (One Pass Sorting Tool),大幅提升IS918M支持的广度与节省客户分检测试时间。

拆解结束,全家福

准备微改一下
指示灯位置是个空孔,偶是一定要堵上的

热熔胶当导光条

外观完美

插电看看

静态电流35mA

指示灯侧面也能看清楚了

金田这个KF218U盘可能是因为主控比较新的原因,导致各工具测试异常,因为实际使用及速度是正常的

硬件写保护测试也OK,比较实用
如果能把写保护开关装在U盘尾端,可以减短U盘长度,并使用铝合金外壳,这样就更高大上一点

评测一贯实话实说,如有错误请之处,不胜感谢!
再次感谢金田公司和数码之家提供的这次评测机会!

网友A:
所以,这到底是不是slc呢?

网友B:
mydisktest没检测过去, 别存重要东西, 丢了不心疼

网友C:
本本系统还是32位的来。

网友:
MLC的闪存,不是SLC的。

网友:
恭喜收到U盘

楼主:
2楼拆解部分,编辑好后居然要审核,看来误判到敏感词

网友:
恭喜中奖,元首又超出额度了哈哈

网友:
正好此前刚买过金田同款SLC 优盘16G,看分享照片优盘外壳上缺少标记SLC。

网友:
U盘精灵用4.19的就能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这到底是不是slc呢?

看价格偶估计最多是MLC,很可能是3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ydisktest没检测过去, 别存重要东西, 丢了不心疼

可能是版本原因,偶再找下(论坛的下载链接也找不到了)

网友:
片子可能是打磨了重新刻字的,SLC可能性不大,有MLC就不错了,现在要找个MLC都难过上天

网友:
恭喜中奖,这块盘只能垃圾箱了

网友:
哈哈元首又中奖了~

网友:
中奖得恭喜呀 ,U盘垃圾货

网友:
写保护开关都是断电后开关才有效,我遇到的主控1167 903 6221都是这样的

网友:
这是tlc吧,测个持续写入看看,前面那点会很快,然后突然掉速,就是tlc无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本系统还是32位的来。

老机机了,将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