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海康威视录像机雷击后故障

楼主(2019-08-28):
  海康威视录像机之前一直正常使用中,前几天下雨打雷后家里跳闸了,后发现录像机不能正常工作。
用万用表测量电源是好的有正常输出,测量录像机供电接口发现正负极短路。
拆开看没有发现哪里有烧毁的迹象。求助万能的坛友,支支招!看看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

网友:
电容和后面芯片一个个拆掉测

网友A:
插上可调电源,限流2A用手摸哪里发烫,就是哪里短路了
没有可调,就直接接上自身的电源检查

网友B:
最简单联系售后,让售后去处理;
要自己整理,要有5a可调维修电源烧机判断哪里短路,哪里发热把发热部分拆下查找短路

网友:
既然有短路,顺着线路继续测~

网友:
短路很好修啊,分段断开供电线路就知道了,比如焊开电感就知道前面还是后面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上可调电源,限流2A用手摸哪里发烫,就是哪里短路了
没有可调,就直接接上自身的电源检查
...

谢谢帮忙出招,这个方法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联系售后,让售后去处理;
要自己整理,要有5a可调维修电源烧机判断哪里短路,哪里发热把发热部分拆 ...

谢谢帮忙出招,这个方法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