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联想小音箱底噪声音大(2025芯片)

楼主(2019-08-28):
本人菜鸟,淘来一对联想2025功放板子,声音底噪很大,嗡嗡的,注大神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
电源不好,换一个试下。

楼主:
谢谢,一会我试下。

网友:
如果可以,建议用开关电源~

网友:
电源滤波不好,如果功率不是很大,加一个三端稳压,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把大的滤波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是不是哪个电容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