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了个GPS天线拆开看看

楼主(2019-08-28):
捡了个GPS天线拆开看看,没有接头了,应该是坏的

网友:
有源的,可以接车机用

网友:
我也撿到一個但天線後面只有一小節饋線不知道有沒有辦法把另一節有接口得找到接回去?

网友A:
里面的电路如何供电??

网友:
好几个拆机的都不见接头啥模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的电路如何供电??

同轴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