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绿源电动车电池仓……

楼主(2019-08-28):
老婆的电瓶车突然没电,量了下,电池仓没输出,打开电池仓,顿时震惊了,
尼码,电池中间用纸板间隔,焊接的一踏糊涂,没输出的原因是焊接头线断了!
KAO,好歹绿源算个知名品牌吧,怎么这么垃圾

网友:
车子出厂都是没电池的  电池都是卖家装的

网友:
维修工干的吧!绿源电动车的接线柱都是螺丝压接的

网友:
还是用镙丝的比较牢固。印象中只有10A  12Ah的电池是用焊的!

网友:
楼主不了解市场行情。
郑州本地的48V12ah电池全部都是焊接的,如图所示。早已见怪不怪了

网友A:
有带自锁的插簧,带锁片的,非得按下去才能拔出来那种,买点焊接就好了。然后你清理干净电池的端子焊锡,用那个就好了,这些人图省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带自锁的插簧,带锁片的,非得按下去才能拔出来那种,买点焊接就好了。然后你清理干净电池的端子焊锡,用 ...

看来你没吃过冷压端子假焊的亏啊。

冷压端子外表电镀层焊接非常容易出现假焊,镀层脱落把焊点都带掉。

网友B:
这焊工太渣了,见过一个修车店的老板娘,补胎修车焊接电池啥都会,而且技术不错,电池也焊得很漂亮

网友:
太惨了,烙铁功率不够,焊工也差。据说电池都是奸商换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焊工太渣了,见过一个修车店的老板娘,补胎修车焊接电池啥都会,而且技术不错,电池也焊得很漂亮 ...

你这里头有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