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MLC版】金田KDATA 32GB写保护高速U盘评测

楼主(2019-08-28):
收到评测的金田KDATA 32G U盘是【MLC版】,以下是评测内容:
1.KDATA 32G U盘图片
2.内部拆解,对比图片
3.测试数据及对比图表
----------------------------------------------
1.KDATA 32G U盘图片

楼主:
2.内部拆解,对比图片
对比产品有:
1.金田KF218
2.数码之家魅色DIY(白色塑壳
3.数码之家魅色成品(银色铝壳)
4.LEXAR萤火虫
前两个是USB3.0,后两个是USB2.0这几个对比产品在坛里拥有率很高,数据有参考性!

我焊接的,手工差莫见怪!

楼主:
3.测试数据及对比图表测试软件:
1.WIN 7 64bit
2.ChipGenius芯片精灵v4.19.0723
3.ATTO Disk Benchmark

测试现场:

1.金田KF218

2.数码之家魅色DIY(白色塑壳

3.数码之家魅色成品(银色铝壳)

4.LEXAR萤火虫

5.总结:
【MLC版】金田KDATA 32GB写保护高速U盘无论速度还是功能都是比较不错的,外壳太普通有待改进。

---------------------------------------------------------------------------------------------
                                                                                    The end

网友:
偶测试写速度只有10M,这个是硬伤: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649
等牙膏ing

网友:
恭喜获奖,好吧,读写速度差别这么大啊

网友A:
手工差归差,好歹洗一下板子啊

网友:
这速度和3.0不般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差归差,好歹洗一下板子啊

酒精洗不干净,没其他啥了

网友:
朋友的照片拍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3.测试数据及对比图表测试软件:
1.WIN 7 64bit
2.ChipGenius芯片精灵v4.19.0723

22M/80M,写读比例1/3.64,虽然是MLC的,但接近TLC速度比例,比SLC的写读比例差太多了,,,更有那个白色的12M/74M,写读比例1/6.16,直接怀疑是快老死的TLC颗粒

网友:
这速度比不上1000X的LEXAR 64G TF卡配合USB3.0读卡器,写入40M/S,读取80-90M/S

网友(2019-12-09):
我的实测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