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同事的电动车充电器坏了拆开看看

楼主(2019-08-28):
同事的电动车充电器坏了,拆开来看到有进水痕迹,接电指示灯亮不能充电,发现一个电阻腐蚀断了,把电阻重新焊接好,欧了

网友:
合着有点M都换东西了?就剩下点运费了

网友:
哇塞!技术不错哟。。。。。。

网友A:
那么一个大功率的电阻,你就用一个小功率的电阻换上去了?这样是有风险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么一个大功率的电阻,你就用一个小功率的电阻换上去了?这样是有风险滴 ...

没问题,断脚的是一个小电阻,而且貌似他就是把那断脚的电阻直接焊到反面,还是用的原来的电阻

网友:
这个充电器最好刷上三防漆,防止漏电为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断脚的是一个小电阻,而且貌似他就是把那断脚的电阻直接焊到反面,还是用的原来的电阻 ...

你说得对,是我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