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破网络摄像头红外灯死机了,换宇视高清。。。搞不明白什么原因

楼主(2019-08-28):
红外灯板都死了好多个了,换了用几天又死掉保持黑白常亮。。。。。

我装的涩像头

看见没有,,,一直亮着。现在外面还很亮,不足以开启红外

去物业仓库申请了一下,,,没申请hik的,不知道为什么hik协议装楼下会有拖影。所以申请个新的onvif协议unv(宇视1080p 200w h265)

标签

。。。。脏手摸两下都黑了

膜还在

标签

电口、网线口。无poe

看看原来的

透明探索版

拆掉可以扔了,,,640x480的垃圾

撕膜。。。啊!♂好爽

没带工具,钥匙解决。拆掉遮光盖

装到下面去,倒装

装回去。。。。。那么大个东西居然单红外。。。。:不过也没关系了,晚上门口有灯,红外线永远用不上

web看一下,调整一下参数

设置一下图像。居然是2.8的镜头

。。。。。。。忘记可以翻转了,早知道不拆那个遮光盖直接反过来装就好了

录像机搜索一下,直出了

效果不错。晚上模式

码率情况。试过手机远程高清原图观看,流量1mb/s的跑,伤不起。录像机不支持265,所以摄像头自动调节成264了

白天效果

网友A:
宇视也是贴牌货,这家伙做硬盘录像机起家,真正让他发家的是奇瑞这货用他家的硬盘录像机,全国大大小小近500多家4S店,一个硬盘录像机售价近2W还是14年左右的时候
以前没有摄像头,配套来的一清水是海康摄像头,第一次见到宇视的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宇视也是贴牌货,这家伙做硬盘录像机起家,真正让他发家的是奇瑞这货用他家的硬盘录像机,全国大大小小近50 ...

怎么当时不顺便也买了海康的鸡呢。。。。用了海康头没用海康鸡

网友B:
可能是光敏电阻出现问题了,导致的红外灯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宇视也是贴牌货,这家伙做硬盘录像机起家,真正让他发家的是奇瑞这货用他家的硬盘录像机,全国大大小小近50 ...

宇视是H3C的二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光敏电阻出现问题了,导致的红外灯异常。

不是,已经换过了,拔掉ir-cut那一条信号线就正常的。是因为视频板导致红外板故障

网友C:
海康的onvif总是坑,毕竟大厂不愿兼容其他家吧。大华的onvif还是好很多。

网友:
你是造假高手,山寨货加个海康的盖子

网友:
我们市每个十字路口的斑马线上,双向都装了高清摄像头。

网友D:
好尴尬,为啥要到这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尴尬,为啥要到这装?

上面没有螺丝孔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面没有螺丝孔

没有螺丝孔防雨罩是怎么装上的?就防雨罩那个螺丝孔就行了

网友:
9年前装摄像头,刚开始还用海康的,这个远程不支持那个远程不支持,用了山寨的什么都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螺丝孔防雨罩是怎么装上的?就防雨罩那个螺丝孔就行了

所以就要把防雨罩的螺丝孔的螺丝拿掉,腾出位置安装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海康的onvif总是坑,毕竟大厂不愿兼容其他家吧。大华的onvif还是好很多。

单位用科达NVR 谁家都的头拿来都能接进去 onvif rtsp啥的  海康nvr确实兼容不好 个人喜欢用大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单位用科达NVR 谁家都的头拿来都能接进去 onvif rtsp啥的  海康nvr确实兼容不好 个人喜欢用大华的 :tongu ...

海康的平台好,   不喜欢大华  和海康比 还是差了一些

网友:
吊装要用外罩的那个螺丝孔的!宇视是从h3c分出来的,主要做行业!反正是用的不多!日产的4s和专营店啥的似乎就是宇视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