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Tqka移动电源充电宝 电池容量测试合格

楼主(2019-08-28):
39包邮,大家都很熟悉就不多说了,最近坛友们拆机发现电芯比以前的小多了,也把自己最近买的拆开看看,电芯的确小多了,容量还是标的10000mah,充了一晚上电,然后2A放电,到10000时电压3.19左右,电池合格,就是内阻稍微有点高近50毫欧了,综合来说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diy版测试仪看着真不错

网友:
恭喜楼主没有虚标

网友:
带有独立的电池保护电路好评,
不过这个功率。。。

大于5W充电的,不带温度探头的充电宝我都不敢用。。。低温大功率充电又散热不好的话,小心热失控。。。

网友A:
看其他坛友测试,貌似没有快充

网友B:
你那线细了点,内阻测试受影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其他坛友测试,貌似没有快充

没有吗?不能吧!写的有啊!

网友:
我就佩服那些到手就拆的兄弟们,真舍得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线细了点,内阻测试受影响了

四线测试的,线几乎没有影响

网友:
图片基本都看不清

网友:
看壳子,确实空了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其他坛友测试,貌似没有快充

有快冲,给充电宝充电C口不支持快冲,用安卓口可以,9V1.5A充,发热恐怖,建议5V充就好,输出A口和C口都支持快冲

网友:
我觉得类似小米2万双输出,独立电路升压更实用点。类似QC2的快充一般情况尽量不用,因为压差大所以电路发热大,应急的话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快冲,给充电宝充电C口不支持快冲,用安卓口可以,9V1.5A充,发热恐怖,建议5V充就好,输出A口和C口都 ...

C口是双向快冲啊

网友D:
C口是进?还是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C口是进?还是出?

充放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C口是双向快冲啊

看错了,我那个带数码显示的,C口进只支持5V,出可以快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错了,我那个带数码显示的,C口进只支持5V,出可以快冲。

卖家写清楚了,数显版C口只支持PD,不支持Q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