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烧坏的电热水壶底座温控座芯

楼主(2019-08-28):
拆个烧坏的电热水壶底座温控座芯

网友:
烧得好惨,安慰

网友A:
我这有个加热管坏掉的,其它都好的,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
这是防干烧控制用的,时间久了都会坏的

网友:
这玩意后配的好像不太好用,我家一台苏泊尔的电水壶,温控坏了,然后自己买个温控片回来装上,有时候正常,有时候烧不停

网友:
这个废了就得丢掉了

网友:
没有用传说中的英国温控座芯,便宜货基本上都是这个坏。

网友:
这种压接方式容易接触不良有隐患,清理打磨后焊接试试

网友B:
不知你怎用,居然进水螺丝都生锈了?一般坏就是这里发热把塑料熔化然后用不了.都不知设计的人怎设计的.这东西网上几毛钱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个加热管坏掉的,其它都好的,不知道怎么处理

直接回收站处理

网友:
太惨了。不忍赌

网友:
水壶老是有生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怎用,居然进水螺丝都生锈了?一般坏就是这里发热把塑料熔化然后用不了.都不知设计的人怎设计的.这东西 ...

水长期装得太满,沸腾的时候溢出来了,然后底座就生锈了。

网友:
触点烧蚀看着不严重呢

网友:
水不要装太多,有的水开了一会开关才停,容易溢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个加热管坏掉的,其它都好的,不知道怎么处理

当盛水的容器或者冷开水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