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一个严重进水的建伍车载电台

楼主(2019-08-28):
一个严重进水的建伍车载电台

网友:
大婶是要在沉默中爆发呀!
换回三把叉的头像吧,实在不习惯
等牙膏ing

网友:
实在太难做了,用超声波洗洗吧

网友:
成这样了,如果没坏的话可以用洗板水洗洗

网友:
这个是山上来的版本吧

网友:
这必须是泡过

网友:
严重的,报废东西,难以修复。

网友:
看样子没法修了

网友:
进水太厉害了吧,我手里就是废了

网友:
看样子是铁路上的设备,有后加装的控制板。
都这样了,八成恢复不了了,拆模块做备件吧。

网友:
这。。。估计没得搞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