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改SONY FH-E939组合的磁带小卡座

楼主(2019-08-28):
一直以来都想弄个磁带机玩玩,喜欢磁带这种实物存储音乐,有一种实实在在的看得见的音乐的感觉,而且声音模拟味种,有温暖感,很适合怀旧,我80后,很是怀念儿时的时光。

这个小卡,全电控机芯,双磁头,电动仓门,杜比降噪,自动录音电平调整,可玩性很高。

这个机器到手后,皮带老化,都换进口的了,压带轮状态还行,清理干净,时机还好。

因为是组合机的一部分,所以单卡座不能独立使用,需要增加变压器供电,同时音频输入输出电路是数字开关切换的,没有主机,只能去掉这部分电路,改直通。

改好后录放声音都很不错,比儿时的国产机好太多,慢慢收集磁带,自己也录一些,慢慢玩吧。

如果有朋友手上有这个小卡,可以找我讨论改装方法

网友:
里面的电机好多

网友:
组合音响的一部分,质量还是不错滴。

网友:
楼主有盗图的嫌疑
这是我在闲鱼上卖机芯的图片。

网友:
这个卡座录音带自动偏磁,可玩性高。

网友:
里边机芯挺好的,后边输出,输入插口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
看机芯应该不错,3电机的

网友:
还有很多磁带也是特别精美,现在还保留着一台teac3磁头

网友(2020-06-13):
我的这个机开机那个压带轮电机一直转另外两个电机怎么按都没反应

网友:
索尼比较有保障的!!妥妥的!!

网友(2020-12-30):
怎么改装呢?

网友:
这个可以传家,将来让你后辈拿出来晒晒

网友(2021-05-06):
这做工用料可以,电路板也规整,索尼设计比较严谨

网友(2021-06-18):
能不能具体一点说一下改位置

网友A:
939的这个小卡座机械部分还不错,可以说是SONY三磁头机芯的简化版,连皮带尺寸都相同,缺点就是体积小、元器件多发热不可小觑,特别是你第五图片的电源板的那个模块5603还有调整管2012和1375都是热得烫手,这卡座是939组合的枢纽少了它收音头无声;改机只要加两组9~10V的AC电压,再搞个高低电平转换就能独立干活了,面板也是铝合金的,之后的都是塑料面板了,只是里边地方太小了要加东西难啊

网友:
我有一套959在玩着,卡座音质还是差了点,我主要用CD和收音,另外电脑也接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939的这个小卡座机械部分还不错,可以说是SONY三磁头机芯的简化版,连皮带尺寸都相同,缺点就是体积小、元 ...

求教高低电平转换方法

网友:
求教电位转换位置及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