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宝工热熔胶枪拆解(Pro'sKit GK-368)

楼主(2019-08-28):
收到好长时间了,一直吃灰中,拆开看怎样改18650

可装4节5号电池

可装4节5号电池

好简单哦

好简单哦

全部散件

全部散件

一节电池能用,低档

一节电池能用,低档

高档

高档

网友:
这个电池盒有点意思哈哈

网友:
原来是电阻丝的,看来没低压PTC元件
等牙膏ing

网友A:
拆的好碎  ,宝工,名字不错而已

网友B:
第一次见用电池的热熔胶枪,还是用四节5号电池的,不知道四节电池能用多久呢?

网友C:
这个电池盒应该放得下2节18500锂电池,并联,然后再加一块单节锂电池保护板和一块TPS61088的升压板,升到5伏输出,都应该装得下。这个方案,外观不变,性能也不降低,最理想。

网友:
这个业余用不上呢

网友:
喔 粉碎性拆解,等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池盒应该放得下2节18500锂电池,并联,然后再加一块单节锂电池保护板和一块TPS61088的升压板,升到5 ...

装不下,长度外壳才6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用电池的热熔胶枪,还是用四节5号电池的,不知道四节电池能用多久呢? ...

没有试过,怎么样一根胶棒可以挤完吧

网友:
几节1.5的电池呢,要用到升降压元件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看着还不错。

网友:
装4节5号锂电池或磷酸铁锂电池,加个充电电路就好了,不破坏原貌,改动最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的好碎  ,宝工,名字不错而已

没错。它就好像文具中的deli,但是品控远不如deli。打台湾品牌,但很多东西来自杂牌代工。甚至不如杂牌。我买一套批头工具,60多,不如淘宝25的什么jack好用。我原先也想买他的18650热熔胶枪,结果发现韶关一个叫nyleo的牌子,专做热熔胶枪的。和宝工一模一样,价格才一半。宝工贴个牌子就翻番。

网友C:
引用 楼主:
装不下,长度外壳才65

18500锂电池长度与5号电池一样,应该装得下。容量比18650差不了太多,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池盒应该放得下2节18500锂电池,并联,然后再加一块单节锂电池保护板和一块TPS61088的升压板,升到5 ...

纠正:升压板应该装在机器里,电池壳内可以加一块单锂电充电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500锂电池长度与5号电池一样,应该装得下。容量比18650差不了太多,比较合适。
...

这个价格买不起,还不如买14500好了

网友:
拆的真彻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价格买不起,还不如买14500好了

耐杰电池是好牌子,保容量的,两节34包邮,不算贵。14500的容量只有18500的一半,4节才能顶18500两节,实际更贵,这些不常用规格的锂电池,便宜价格很难买到能用的。都买宝工热熔枪了,相信不差这点钱。

网友:
我曾经买过一些2.5元的14500锂电池,电池皮上标注的很美好,实际容量只有200毫安时,浪费了不少钱,不如直接买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