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个插排插板是正宗的飞利浦吗

楼主(2019-08-28):
这个插排插板是正宗的飞利浦吗

网友:
飞利浦除了自己的进口灯泡和剃须刀 其他全是垃圾

网友:
正宗中国山货也。

网友:
不用纠结,正宗飞利浦就是这鸟样,好多年前就这样了,这种设计很垃圾,飞利浦和航嘉都在用,插多几次插头就松了

网友A:
是正宗飞利浦,但是是代工垃圾货而已。插得一般般紧,铜条也不够厚,反正很一般。。我家也买了一个,主要插小功率电器,不敢在大功率上用。

网友:
我手里的飞利浦是八位的,不是单控的,做工和铜条厚度都要比这个好,弹片形状也跟这个不一样,

网友:
是正宗的,正宗的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正宗飞利浦,但是是代工垃圾货而已。插得一般般紧,铜条也不够厚,反正很一般。。我家也买了一个,主要插 ...

还以为是假货呢

网友:
飞利浦早期产品铜片机构跟航嘉一样的,是积压结构,用不了多久就接触不良了。不过飞利浦近几年产品已经改成跟公牛一样的u形夹持结构了,但是航嘉还没有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以为是假货呢

是正货,他的铜片是由一片冲开成左右来接触,所以大电流注定是不行的。。正规的一体化铜条,左右接触必须单独来压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以为是假货呢

他的二三插布局,就是这样有点错位的

网友:
飞利浦现在在国内除了那个灯泡,还有剃须刀,其他都是贴牌代工的。

网友:
正宗代工飞利浦

网友:
现在就算是正宗的飞利浦也不是正宗飞利浦了。

网友:
见过么这么多还是功率计里的的铜片最好,插得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正货,他的铜片是由一片冲开成左右来接触,所以大电流注定是不行的。。正规的一体化铜条,左右接触必须 ...

大电流的电器,还真不敢用呢

网友:
我说是山上的,真不如我的正泰

网友:
我觉得铜片超薄,好像不是正品,铜片中间的孔会导致电阻值变大,大电流局部发热变大。

网友:
飞利浦牌子都卖掉了,也许现在假货比正品质量更好

网友:
飞利浦牌子早卖了,现在都是一堆山寨小厂打着这牌子卖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