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闪迪Z400S SM2246XT+05466 064G开卡求助

楼主(2019-08-28):
一块闪迪Z400S 是DELL笔记本自带的,突然出现速度非常慢的问题,几天后无法识别,当时速度慢的时候没注意DELL官方有新的硬盘固件升级,后来才发现,基本判断硬件问题不大
现在尝试修复,但是因为闪存芯片上面只印了 05466 064G 无法确定型号,不知道怎么开卡,求助
硬盘上面印刷的固件版本为 Z2321012

DELL官方的升级版本为 Z2327012
主控为SM2246XT
闪存为 闪迪 05466 064G 一面两颗,一共4颗
下载了几个开卡软件识别到ID为 45 3A 94 93 76 D1  但是这个ID在开卡软件中识别到的型号为Sandisk,128Gbit,SDTNSGAMA-016G  似乎不太对呀
选择512GBIT的开卡提示错误
最后就用软件中自动识别的闪存型号开卡到最后提示 QC FAIL
请问这种颗粒的真实型号是多少,用什么那个开卡软件合适,非常感谢

网友A:
用2246XT Q0123A这个版本重新开卡就是

网友B:
好像R77掉了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R77掉了个电阻。

没有掉,哪里本来就没有,我用手掰开的盖子,零件齐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246XT Q0123A这个版本重新开卡就是

感谢大神,用Q0123A 用AUTO识别的闪存颗粒,识别到128GBIT(可能是只识别到1CE),选择256G容量,关闭QC(开启QC提示 QC FAIL),重新开卡成功,现在在进行下一步测试

网友:
QC FAIL只要设置页面关闭 QC Procedure就能过。

网友:
有时同一个ID对应多个颗粒型号,可能分别是1CE,2CE,3CE,4CE等。不用在意这些,用自动识别到的,随便一个应该都能开。

楼主:
已经成功开卡,不知道这个速度正常吗?重新开卡后闪迪的SSD硬盘管理软件也不识别了,瞬间变成山寨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成功开卡,不知道这个速度正常吗?重新开卡后闪迪的SSD硬盘管理软件也不识别了,瞬间变成山寨的了

...

正常,46xt无缓存,跑这些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46xt无缓存,跑这些不错了。

目前情况是 用跑圈软件,效验时全红

网友D:
选择reference SanDisk dummy那一项开卡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目前情况是 用跑圈软件,效验时全红

那还跑什么!跑RDT后开卡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择reference SanDisk dummy那一项开卡

选了的,一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还跑什么!跑RDT后开卡再来。

跑完RDT再开卡,分了10G的区出来跑圈,依然很多很多红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完RDT再开卡,分了10G的区出来跑圈,依然很多很多红

如果真那样,该丢垃圾桶了!怀疑你跑完RDT后,还是老样子开卡,没参考RDT开卡。

网友(2019-10-28):
楼主啊,我的Z400s M.2的,总是开不了啊,求教。

网友(2019-12-04):
朋友也快递过来一个这个盘,最近发现速度很慢,估计一样颗粒不稳了。还想拆了做U盘的。

网友:
我的也一样,开卡爆红,跑rdt也一样,贴3267和903也是爆红,低格和扫描开卡

网友:
我也有一块,跑完RDT坏块700多,开卡报too much bad fail

网友(2020-09-18):
楼主把你设置截图发一下   我的和你的型号一样一直无法成功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