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疑惑,为何同功率电脑充电器和锂电组充电器价格差距那么大

楼主(2019-08-28):
例如都是65W左右的充电器,电脑和手机的充电器就是几百块钱,而且内部元件极其复杂,板子密密麻麻的。但是同样12.6V5A的锂电池组和蓄电池充电器,里面板子就是光秃秃的,而且特别便宜才二三十元?
这里面有何猫腻呢?那些2 30元的大电流充电器真的能用吗?

网友:
65W的type-c充电器主流品牌也就100出头,便宜的7-80的也有,65W的看起来复杂是因为体积小,你把电动车充电器做那么小也复杂,20-30的电动车充电器大部分都是二手换壳的,光元件成本都不可能2-30啊,更何况还有人工,光秃秃的那种省钱费命

网友A:
这里面涉及到做工,认证,利润。

手机和笔记本的电源,属于随身使用的电器,安规要求很高,同时设备也是精密电子设备,对电源稳定性,纹波等参数都有严格要求,做这些产品的都是大企业,国家有严格的EMI认证,还有新的电源要求30W以上的电源都要加主动PFC,这些都增加成本,再来这些设备都有姣好设计外观,体积要小巧,导致内部电路设计也相当繁杂,需要使用更多的新器件,新技术,如同步整流,平面变压器等等,组装难度就增加,成本必然上升;这些附加值,最后都要转化为用户的腰包。

而电动车充电器,首先最近轰轰烈烈的不准在家充电运动就说明这产品安全系数不咋地,不适合近身使用,再来也没有什么设计因素在里面,甚至没有要求主动功率因素校正,甚至连EMI的滤波电感都没有,一句话粗制滥造,仅能用而已,电动车厂家也不指望在充电器上赚钱。

网友:
电脑那个叫电源,不叫充电器。数码设备的供电对电压稳定性和纹波特性有较高的要求,而且较新的手机充电器有充电协议什么的需要专用芯片控制,相对复杂些,卖得贵些也正常。一般的电池充电器只要监控电流电压适时转灯就行了,电源质量什么的无所谓,成本就低了。

网友:
电荷容纳介质不同!

网友:
这么想就好了,电脑1W块,配个200块的电源。电动车便宜的千把块,配个几十块的电源,门当户对嘛。
哈哈,开玩笑的,真正的原因看楼上大婶的正经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涉及到做工,认证,利润。

手机和笔记本的电源,属于随身使用的电器,安规要求很高,同时设备也是精 ...

大神,那这种容易爆炸短路之类的吗,还是说只是会充不起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那这种容易爆炸短路之类的吗,还是说只是会充不起电

电瓶车充着火的新闻也不少了,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只想说呵呵。一个敢插电24小时x365天 ,便宜充电器敢么。

电源适配器温度控制,待机功耗控制 都恰到好处,垃圾的没法用。

至于你说锂电铅酸充电器便宜只是你看到都是垃圾货,稍微好点5a充电器出厂价只少100+ 算上品牌费等等其他 至少都是300+ 甚至600+  充电器不仅仅说能充电就是合格产品,还涉及电路保护,热损耗,认证等等一堆东西,反而电源适配器由于大批量生产反而比这种小众产品更加便宜

网友:
这么说吧,好的充电器,万把块钱电动车带的那种【3A售价百多元那种】,做工实际上就跟普通合格产品长城航嘉那种小功率atx电源做工差不多。普通3A,三四十块。贵的给你用个494.便宜的连494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