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FreeDOS 扫盲

楼主(2019-08-28):
1、除了支持FAT32、大硬盘(>40g)。从日常使用角度,FreeDOS 比 MS-DOS(5.0、6.22、7.1) 有哪些优势?哪些不足?
2、对于内存要求高的DOS游戏(>620k、XMS、EMS)。FreeDOS表现如何?FreeDOS能突破640k常规内存吗?
3、对于DOS游戏(兼容性、声音),FreeDOS是否好的选择?

网友:
你说的这些问题都能支持
2000年初联想有一批品牌机电脑就是预装FreeDOS系统

楼主:
标记一下。
https://linux.cn/article-8672-1.html
FreeDOS: 已经积极开发了 23 年的 DOS

http://tech.sina.com.cn/roll/2006-07-06/113730863.shtml
支持 TCP/IP,貌似可直接上网。

网友(2019-10-06):
14年怀旧,给老机用软盘启动dos玩游戏怀旧。
360k低密软盘,启动盘得用freedos。msdos文件太大。
用jemmex之类的内存管理。不错,有622k常规内存。
主板声卡不行,8738神卡伺候。兼容性不错。
几个游戏必须ems。还有一个锁定了声卡地址,必须220.
都解决了。可以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