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个国威赛纳集体电话小型交换机WS824

楼主(2019-08-28):
已经不通电了,不知道怎样维修,这些东西也没有维修必要,拆开看看

小公司接分机使用,做工还行
也不知道哪些器件有用可以拆下来,用于以后维修。

网友:
sip语音网关?

网友A:
哇塞!电话交换机是咋一个情况啊!

楼主:
其实就是集团小电话

网友:
好多继电器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塞!电话交换机是咋一个情况啊!

老站有许电话程控交换机的拆解:http://bbs.mydigit.cn/thread.php?fid=134&type=440

网友:
一个电话线路,进来分多个分机,只要一个在打,其他都不能通话

网友:
2外线,8内线,内线可互打,内线最多两个连到外线,外线打入后拨分机
主要有单片机主控,矩阵芯片,DTMF接收解码芯片,DTMF发送编码芯片,语音芯片,铃流检测和产生,
还有电源

网友:
比较豪华啊,好多东西

网友:
不通电当然检查电源啦,不行的话好像也没什么可用的,黑色的好像是12V继电器?

网友:
当年和华为一同起步的厂家

网友:
赠送呗?想玩玩,有点老情怀!谢谢

网友:
装过塞纳的几乎常见的几十门到200多门的电话交换机,还比较皮实,几乎没有坏过,还可以在一定基础上扩容。WS824是个统称,后面的才是真的型号,5A ,5D, 10D,之类的。

网友:
以前的话吧是不是也用的这个东东?

网友:
这几天刚装了个国威的8进128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