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误杀 台达ADP-15ZB开关电源12v1.25a。据说实际能翻倍?

楼主(2019-08-28):
今天心情很好,在修电动车充电器。输入线断线了

去废品站找了一根很长很长很长很长很长的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这一些也跟着过来了。。。。。

台达12-1.25,轻飘飘的空荡荡的,看着线那么长拿来拆线的。

梅花螺丝一字硬来。空转?

暴力撬开

哦,断了。。。
362914[/attachimg
电源,。。。。居然真货!

背面

开关管挡住了

测好没问题输出12.43v,不管他,继续拆线

拆了很久才打开!仔细研究一下,,,,这线居然有倒钩!

装充电器上面了。。。。

然后某人开始扯蛋。

这以mm为单位,变压器貌似也就2x2x2体积啊,能有翻倍?

网友A:
有同款电源,输出最大也就1.25A,这个电流下电压都已经掉到11.5V左右了,翻不了倍,毕竟变压器就这么大,实际上这个体积的变压器5W输出比较合适

网友B:
我有电子负载 发过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电子负载 发过来吧

拆散扔进榴莲包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同款电源,输出最大也就1.25A,这个电流下电压都已经掉到11.5V左右了,翻不了倍,毕竟变压器就这么大,实 ...

5w用1x1x1够了,这个10w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个完全一样的,好多年前在一个摩托罗拉cable modern上面用的,这电源用料不错,就是RCC结构的,电流就那么大了,不过线真的是贼长,是我见过线最长的适配器,不管是输入还是输出线都超长,但DC口的孔有点大

网友:
看着像是各种三极管芯片,空载发热的开关电源。最好配合防过充倒计时插座,

网友:
我好像也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