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元左右选择什么路由器好

楼主(2019-08-28):
两百元左右选择什么路由器好,

网友:
小米路由器吧

网友:
我建议上K2P

多多,转转都有货,最好让卖家帮刷下beeed。

网友A:
K2P,K2P K尼玛呢,一台JS都炒到299了,一大堆稳定得一批的几十块的螃蟹RTL8197全千兆路由不买,非得去买个小白番羽墙用的路由

网友:
K2PA1现在200+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2P,K2P K尼玛呢,一台JS都炒到299了,一大堆稳定得一批的几十块的螃蟹RTL8197全千兆路由不买,非得去买个 ...

暴躁老哥到场,不过挺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暴躁老哥到场,不过挺有道理

不就是螃蟹没法刷机吗?一堆JS黑得Realtek连网都上不了的样子,去看看现在的廉价千兆都是怎么实现的的,不都是RTL8637的功劳,看不惯跟风吹K2P的,更看不惯无脑推荐K2P的

网友C:
200左右也就K2p了,感觉没性价比,就新3吧……

网友:
推荐中兴e8820,v1还是高通方案的。

网友:
k2p刷第三方固件,d19g也可以

网友D:
歌华链吧,硬件部分和新3一样,还不用担心像新3一样的漏油,2.4G也比新3好,刷个老毛子又稳定功能也比较齐全

网友E:
水星(MERCURY)D196G,据说两百以下王者!

网友F:
引用 网友A:
K2P,K2P K尼玛呢,一台JS都炒到299了,一大堆稳定得一批的几十块的螃蟹RTL8197全千兆路由不买,非得去买个 ...

哦?那推荐一款和店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歌华链吧,硬件部分和新3一样,还不用担心像新3一样的漏油,2.4G也比新3好,刷个老毛子又稳定功能也比较齐 ...

网友:
我这几天还看到一款大麦D33wd,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0左右也就K2p了,感觉没性价比,就新3吧……

新3信号不好,宁愿找个性能不强的也不要信号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水星(MERCURY)D196G,据说两百以下王者!

D196G是什么配置,在网上都找不到它的拆机图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哦?那推荐一款和店家吧。。。。。

没店,腾达AC10,自己买

网友(2019-10-14):
我前段时间也一直在找200元左右的路由,要4LAN口的,选来选也就那几款了,K2P,AC9,新3,歌华链,360 5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