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川宇tf卡读卡器

楼主(2019-08-28):
川宇读卡器拆

牛屎芯片

网友:
著名的牛屎芯片

网友:
川宇,牛屎王,能把读卡器做的这么烂的知名品牌也是没谁了。

网友:
看来必须要USB3接口的版本好点,至少有一颗硬封装芯片。我以前用过好几个软封装芯片读卡器,经常遇到备份手机存储卡一半后错误。

网友A:
这玩意把我三星128G红卡 搞坏过一次,幸亏奶茶冻质保给力,但是有阴影了

网友B(2020-10-23):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把我三星128G红卡 搞坏过一次,幸亏奶茶冻质保给力,但是有阴影了

读卡器会损伤 TF卡吗?请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读卡器会损伤 TF卡吗?请教

会,我金士顿以前的,8g还有2g都读一半,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我金士顿以前的,8g还有2g都读一半,坏掉了

啊!看来还是得买个好的读卡器才行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