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中维世纪JVS-N6F12-HA枪机摄像头

楼主(2019-08-28):
拆几个中维世纪JVS-N6F12-HA枪机摄像头。毛病一样,硬盘录像机画面显示全黑,查看摄像头发现电源指示灯一明一灭闪烁。拔掉与摄像头连接的插头,电源指示灯恢复正常,初步判断是摄像头的问题。
拆开摄像头有一股糊味,观察发现是为灯板供电的电源板烧糊了,供电电源板上有两个电阻(R400\R180)、两个电感线圈烧毁(470),一个电容爆浆。逐个查LED驱动IC 22AF,解码IC BS-668, SS14贴片二极管都没有发现问题,。上述三个原件拆除后,用万用表测量,电源板上还有短路现象,没办法,扔一边不管它了。该摄像头红外LED补光电源板,TB上没有对应的替换板,其它类型的替换板不知道是否可以替换,只能暂作放弃。因为红外补光灯电源损坏,拆掉电源板后,白天图像正常,晚上什么也看不清了。

拆了一堆

壳体

三层电路板,从上往下分别为红外LED补光电源驱动板,图像处理板,摄像头驱动板

红外LED电源驱动板

红外LED电源驱动板
]

图像处理板

图像处理板,该板连接网络接口,供电,与摄像头连接排线

图像处理板与摄像头驱动板相连的排线

图像处理板及网络交换变压器

网络变压器

摄像头驱动板与图像处理板相连的排线

摄像头镜头

摄像头镜头及电荷耦合器件

镜头

三层板子

红外LED补光电源驱动板,这块板子可以看到是电源怀孕了,其它原件目测没有损坏

红外LED补光电源驱动板背面

容易烧毁的两个电阻

解码IC
烧毁的红外LED灯板供电驱动板

灯板

灯板

灯板基板为铝合金

网友A:
组装分体货,大部分通用,看看接线就那几根线,原理都一样买来接口不一样稍微改一下接线就可以

网友:
这个值得到多少钱呢

网友B:
谢谢分享,看来只能联系厂家客服维修了吧

网友C:
我看成中世纪摄像头了

网友D:
板子上还有易碎贴纸,这个不会是山里货吧,
好像正规厂商不用这种贴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上还有易碎贴纸,这个不会是山里货吧,
好像正规厂商不用这种贴纸的, ...

这就不清楚了,有可能是零售商贴进去的,要是每个都拆开来贴,也够难为他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成中世纪摄像头了

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看来只能联系厂家客服维修了吧

不值得了,现在一个摄像头也不算贵,让售后维修估计价格也不便宜,170元买了几个,损坏的扔一边了,有时间有精力再鼓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装分体货,大部分通用,看看接线就那几根线,原理都一样买来接口不一样稍微改一下接线就可以 ...

嗯,应该可以,之前问过TB商家,商家看过后说可能不行,就没有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