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昨天把车载吸尘器拆了,想改成电池供电,结果悲剧了

楼主(2019-08-28):
照片没拍,思路是用充电宝当电源,然后把吸尘器的电机改成3V的玩具直升机的电机。结果实验电机的时候悲剧了,接上电,打开开关后,电机转了一下就不转了,然后充电宝的电量指示灯就不亮了,按一下亮一下,然后USB接口就没有电压输出了。电池也发热了,充电也没反应了

网友A:
电池发热可能是升压芯片短路了,赶紧把电芯拆出来,电机启动电流相当大,对于芯片来说是输出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发热可能是升压芯片短路了,赶紧把电芯拆出来,电机启动电流相当大,对于芯片来说是输出短路 ...

电池已经拆出来了,怕一直连着,把电池搞报废了。等有机会搞快板子换上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已经拆出来了,怕一直连着,把电池搞报废了。等有机会搞快板子换上吧 ...

带电机要用动力锂电才行,升压板就不用了,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电机要用动力锂电才行,升压板就不用了,带不动

也是,考虑加个电池盒,直接装充电手电钻拆出来的18650电池

网友B:
好嘛,搞废一个充电宝,之前十几块搞了一个车载吸尘器,接了电流表看了一下那小电机老暴力了,嗷嗷叫

网友:
电机启动瞬间差不多就相当于短路,楼主这是要对充电宝进行短路测试啊

网友:
车载吸尘器12v,用三串锂电正好,动力电芯

网友:
感觉是已经烧了

网友:
估计只是电路板废了,电池应该还好,不过别用充电宝接电机啊,电机启动电流很大的

网友:
,功率大吧,不至于坏啊。怎么电池没有保护吗?

网友:
玩具直升机的电机虽然小,但启动电流还是蛮大的,用18650直接供电的话最好用3-4并,用大电流保护板。

网友:
我买了个有线的30包邮 本来打算买充电的 但是想想要是没电了害得等着充电   于是还是买了有线的 毕竟还便宜 到此都是12V电源 家用车用都一样
打开看了 电机很小 但是使用的时候 点烟器头和线都发烫。。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 到了就改锂电池的 12V的  三节锂电池正好- -我用 14.4V  4节锂电 直接上 爆了拉倒,反正便宜=-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嘛,搞废一个充电宝,之前十几块搞了一个车载吸尘器,接了电流表看了一下那小电机老暴力了,嗷嗷叫 ...

哈哈,搞废了俩充电宝,一个小米的10400的,一个聚合物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搞废了俩充电宝,一个小米的10400的,一个聚合物的

哈哈,两个充电宝的钱够买个吸尘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两个充电宝的钱够买个吸尘器了

还好,电芯没坏,电芯坏了就赔大发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搞废了俩充电宝,一个小米的10400的,一个聚合物的

你的风扇电机上有并联电容吗?我用锂电池供电的维修电源接吸尘器电机,4V电压下的电流在0.3~0.5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风扇电机上有并联电容吗?我用锂电池供电的维修电源接吸尘器电机,4V电压下的电流在0.3~0.5之间 ...

没有,就是光着的,本来准备试试看的,没想到直接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