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泰克示波器(Tektronix TAS250)

楼主(2019-08-28):
自用的示波器,泰克的模拟示波器,很老的产品了
波形还不错,现在欧美品牌早就停产模拟示波器了,时代在进步,新技术慢慢替代了老技术

后面看看,做工还是很不错的,壳子非常厚实
把手提着就觉得踏实,不是那种轻飘飘快断了的感觉

本着不拆不舒服的原则,拆之
主要是很想看看和小日本的有啥区别
貌似坛里拆日立或岩崎示波器的比较多
背面的电源插口和保险丝盒,另有Z轴信号输入

电路板概览,整体很简洁,线也不是特别多,电路板上很多蓝色可调电阻,估计用来调速各种参数的
没必要还是不动了

显像管是松下的,松下的管子应该还是不错的,模拟示波器很多用的,还有比较常见的是东芝的

用了英特尔的8031芯片,旁边有个闹铃的芯片是个计时器,自带锂电池,datasheet上说不通电的情况下靠自带锂电池可以维持10年左右,带闰年自动调整

来个特写,主要看一下英特尔

模拟电路板,很多74系列芯片,好像是摩托罗拉的

一些细节

控制电路板

蓝色的应该是延迟线?

电源变压器,做工不错,看着就舒服

给个特写

谢谢观看!

网友A:
你说这么复杂的玩意人家是怎么想出来的,要能设计出这玩意得需要懂哪些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这么复杂的玩意人家是怎么想出来的,要能设计出这玩意得需要懂哪些东西? ...

哈哈,积累出来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最初的示波器也一定非常简陋和性能低劣

楼主:
路是一步一步走的,

网友C:
把你家的猫看好,不要电到它了.

网友D:
还是松下的示波管

网友E:
大神给科普下。这个延迟线是干什么用的?好多示波器里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家的猫看好,不要电到它了.

示波器是断电一天才拆的,高压电容应该泄放完了

网友:
不错,老机子用料就是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哈哈,积累出来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最初的示波器也一定非常简陋和性能低劣 ...

寨主:嗯,确实不是一天建成的,那给你两天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寨主:嗯,确实不是一天建成的,那给你两天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其实还有后半句呢——罗马也不是一个人建成的!所以你只给我2天,还是远远不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松下的示波管

不知道和东芝的比哪个更好

网友:
真是古董啊,8031我好像还有一片,时钟芯片是DS12887(这玩意当时超贵,几十块一片),我记得我还有不少DS12C887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神给科普下。这个延迟线是干什么用的?好多示波器里都有

示波器常利用被测信号产生一个同步触发信号去控制扫描发生器,迫使扫描信号与被测信号同步。事实上开始扫描需要一定的电平,因此扫描开始时间总是滞后于被测信号一段时间。其结果是被测信号无法被完整地显示出来。因为有一段时间扫描尚未开始。延迟线的作用就是把加到垂直偏转板的被测信号也延迟一段间,使信号出现的时间滞后于扫描开始时间。从而保证荧光屏上显示出被测信号的全过程。

网友G:
这示波器,感觉是小日本贴牌的;

泰克风格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示波器,感觉是小日本贴牌的;

泰克风格不是这样的;

不是很清楚,不过看了论坛里不少拆机的帖子,感觉小日本的都比较封闭,喜欢用自己的芯片,这示波器里除了显像管是松下的,其他大部分芯片是摩托罗拉和飞利浦的

网友:
感觉不是泰克风格

网友H:
这机子是台湾产的。泰克同时期自己的模拟示波器是TAS400系列,包括TAS455,465,TAS475,TAS485.做工和他一个天上一个地下。TAS400系列示波器始于1993年左右,那时候已经有非常优秀的TDS500系列数字示波器了。TAS400示波器基本可以认为是泰克交作业的产品了,这个系列用了90年代的新技术来生产模拟示波器,提高了集成度,可靠性。TAS400系停产后,泰克公司模拟示波器的时代就结束了。

TAS465,与TAS455是同一类示波器,带宽低,100MHz,所以集成度做的非常高。
示波器外壳用的是TDS300系列数字示波器的,由于没有数字示波器的板卡,从顶上看几乎就是空壳。电源和CPU板藏在中间部分

CPU板

电源一角

背面,仍然非常简单。

X/Z输出放大器

示波器的其他部分,垂直系统,触发系统,DA(用于调节触发电压,偏置)等全部被集成在这个厚膜电路中。

从93年的产品档案里可以一窥这块厚膜内部的样子。估计这是世界上100MHz带宽级高性能模拟示波器里集成度最高的一款了。并且这个机器发热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机子是台湾产的。泰克同时期自己的模拟示波器是TAS400系列,包括TAS455,465,TAS475,TAS485.做工和他一个 ...

不是很清楚,不过我这个不是台湾产的,是马来西亚产的
TekWiki上有这款,提供的图片确实写着台湾制造

我这款应该是TAS系列除了TAS 220以外最低端的了
确实不排除是Tek找别家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