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网络问题,不知发哪儿合适

楼主(2019-08-28):
原来的网络很好,能共享网络打印机,自从机房调整,具体他们干了什么不知道,很多局域网里的共享打印机不能用了
,但是也有一两台机器总是还能使用过去这些共享的打印机,大多数机器都不行了,添加共享打印机也找不到这些共享打印机了
我们这边是什么都没改动,大家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熟悉网络这块的坛友给诊断一下

网友A:
加了路由器了吧?或者有的隔离掉了,看看机房下面的路由器下面几个路由和交换机,如果全部机器和打印机都在一个交换机上应该是没事的,看看端口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了路由器了吧?或者有的隔离掉了,看看机房下面的路由器下面几个路由和交换机,如果全部机器和打印机都在 ...

机房不归我们负责,不让进,再说进去也看不懂,现在是可以ping到那个电脑,但是网上邻居里没有它,这么说吧,机房可能做了改动,我们这里一点变化都么有,以前正常,机房升级改造后就这样了

网友:
很可能是隔离了,局域网之间互相不能访问了,在电脑上建个共享试试,看看别的电脑能访问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房不归我们负责,不让进,再说进去也看不懂,现在是可以ping到那个电脑,但是网上邻居里没有它:lovelin ...

上报吧,要不就要求增加打印机,一台机器一台打印机。
这情况很大可能是增加了路由器,网段不同了

网友C:
这个还是要找网管,共享的话如果能PING通的话,尝试用软件修复下共享权限试一下。不要用添加打印机的方法,直接用\\Ip尝试连接共享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报吧,要不就要求增加打印机,一台机器一台打印机。
这情况很大可能是增加了路由器,网段不同了 ...

网段不同也能ping到吗?不太懂了,我觉得是不是限制连接数量了呢,我们同一个交换机的两台电脑现在都不能共享打印机了,可是ip地址前3段都一样啊,别的办公室打印机所在电脑ip地址也是和我们前3段都一致的,就是邻居里找不到,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是要找网管,共享的话如果能PING通的话,尝试用软件修复下共享权限试一下。不要用添加打印机的方法, ...

共享权限都没人改动啊

网友D:
能 ping 通不代表在同一个网段.
具体看子网掩码.

如果确定在同一子网,不能共享,先看端口是否被 防火墙(双方系统上,以及交换机)设置. 再不行就是协议及系统设置了.

找网管吧

网友:
如果还在一个IP段 匹配工作组 重新创建一下共享 然后搜索添加一下网络打印机 就怕那种拿个几把山寨路由器上来乱组个子网的 就比较麻烦 经常碰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 ping 通不代表在同一个网段.
具体看子网掩码.

不在同一子网照样能共享的。具体还是要看网络结构。
我们这边电脑有好多网段,服务器单独一个网段有共享文件夹,打印机也单独一个网段,有直接共享的打印机,也有带网络打印的打印机。

网友:
打印机接在哪里?接在电脑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在同一子网照样能共享的。具体还是要看网络结构。
我们这边电脑有好多网段,服务器单独一个网段有共享 ...

不同子网那就要经过网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同子网那就要经过网关了.

是的,有三层交换机的。

网友:
有个勒索病毒,通过win7的文件和打印共享漏洞传播,有很多单位中标,最多一家多的被勒索去2000万。所以现在大部分单位内网把文件和打印共享端口禁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