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朋友给的worx手电钻,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9-08-28):
朋友知道我喜欢折腾,前几天扔给我一把手电钻,开始以为是国产杂牌(因为实在太脏了,看不出来),经过一番洗刷刷,终于有点模样了。
先把电池拆了,发现有两节已经漏液了,另两节还可以充电,不知道容量怎么样。
用别的电池试了下,发现电钻是好的,换了电池应该就可以用了。

铭牌已经没有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有知道的坛友告诉我一下。

worx已经不清楚了

两档,还带水平尺

电池引脚

夹头

电池组,可以网上也找不到这个型号的,

4串的,好像没有保护板,只有一个保险,绿色的电池不知道是哪一家的,sony?

另外,哪家有便宜的动力电池,坛友帮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是国产的,没有折腾的价值,直接找个12V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国产的,没有折腾的价值,直接找个12V的电源,

无绳变有绳不可取。

网友:
SE貌似是大法的

网友B:
好老的第一代VT电芯  1300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老的第一代VT电芯  1300毫安

知道这个钻是什么型号吗?

网友C:
这个是出口版 14.4V的,其实没什么用,电池用的也是美版电池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出口版 14.4V的,其实没什么用,电池用的也是美版电池充电器

看着还行,还有刹车功能,配个电池怎么着也比国产杂牌吧吧

网友:
這種十年前,已經沒必要折腾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着还行,还有刹车功能,配个电池怎么着也比国产杂牌吧吧

这也说不好,我也有几把钻,22块包邮买的双速 福瑞德- - 换了动力电池(成本35),12V电机 10块,和WORX 12V比,动力比他好。
WORX也是国产质量不提了,现在的同心度差的离谱。
这款14.4的 自用没问题,愿意折腾也可以,主要电池好就行 。

电钻没太多技术含量的,国产12V 只要正常货,都没问题

网友:
绿的是索尼的。我的笔记本电源就是这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也说不好,我也有几把钻,22块包邮买的双速 福瑞德- - 换了动力电池(成本35),12V电机 10块,和WORX  ...

手里已经有个博世的和一个杂牌16V,这个暂时吃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