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光猫怎么获取超级密码

楼主(2019-08-28):
现在光猫怎么获取超级密码?
天邑 TEWA-768G 以前的办法都用过了,都不能获取

网友:
这机器是不是BCM的都不知道,唯一的拆机都没取散热片,chinadsl的JS说直接拆机TTL就是

网友A:
北京联通的,bcm68488芯片我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京联通的,bcm68488芯片我知道

如果是博通的,天邑一般没怎么封锁,弄不开就是个人问题了

网友:
标签上没有?

网友B:
现在很多都是OLN下发数据,运营商可以远程修改猫的参数,包括密码

网友C:
拆机TTL解决,超管密码LOID账号密码啥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机TTL解决,超管密码LOID账号密码啥都有了

现在弄个超级密码这么难了吗,没想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多都是OLN下发数据,运营商可以远程修改猫的参数,包括密码

这就难受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弄个超级密码这么难了吗,没想到啊

很简单啊,我都拆了两个了,啥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啊,我都拆了两个了,啥都有了

好吧,我白天再试试

网友:
黑客要有间谍精神,我就是直接打运营商电话,然后区域维修人员会给你打电话,利用他懒不想跑的漏洞来要到密码

网友:
现在弄个超级密码这么难,是我就难得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