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外机不转了(1)内机能转

楼主(2019-08-28):
万用表不会量,先看看这样对不对,先是一根搭在红线上,一个个向外量过去这个图是红蓝

红,黄绿

最外面的一根线

空调外机不转了(2)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185
空调外机不转了(3)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0913
空调外机不转了(4)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4528

楼主:
内机转的。接下来怎么修。请大佬们指点

网友:
先换电容再说

网友:
安全第一,还是花点大洋请人吧

网友A:
海信变频吧,应该是26GW/27BP或者35GW/27BP系列吧。看看外板开关电源有没有问题吧。这个坏的多,变压器坏的更多。

网友:
最下面黑线接头已经烧那样了,先看看吧

网友B:
你说得太笼统了,是外机风扇不转还是压机。先换启动电容再说。

网友:
一般先检查启动电容

网友:
卤煮神马都不会,注意安全,,,,,,,,

网友C:
首先确认你的空调是不是变频的,第一根和第二根线是什么符号标识?s?

然后确定内积开的是制冷??风扇是否运作。。

压缩机有没有呜呜声.

一样一样的检查吧.若变频的就别自己捣鼓了,你搞不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信变频吧,应该是26GW/27BP或者35GW/27BP系列吧。看看外板开关电源有没有问题吧。这个坏的多,变压器坏的 ...

是科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得太笼统了,是外机风扇不转还是压机。先换启动电容再说。

风扇不转。没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确认你的空调是不是变频的,第一根和第二根线是什么符号标识?s?

然后确定内积开的是制冷??风扇是 ...

社区大佬这么多。指一步修一步

网友D:
空调检修很简单,按步骤来。
①看看内机有没显示故障码
②变频空调?→→不要自己修了,找师傅吧。
   定频空调看下一步
③找说明书看接线图,一般单冷的话,外机零、火线上通220V就是内机给外机启动了。冷暖的话还没玩过,不过就是多了个4通阀。
④外机风扇转,压缩机不转,检查压缩机启动电容。有220V两个不转,检查两个的电容,也有可能外机风扇坏了或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调检修很简单,按步骤来。
①看看内机有没显示故障码
②变频空调?→→不要自己修了,找师傅吧。

没有显示故障码,是变频的,这是先拆了最容易的部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显示故障码,是变频的,这是先拆了最容易的部份

变频的话,左边那个黑色线是通讯线,正常的话电压会跳动的。貌似外机的控制板有故障指示灯,看下说明书故障这一章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的话,左边那个黑色线是通讯线,正常的话电压会跳动的。貌似外机的控制板有故障指示灯,看下说明书故 ...

内机上真的没有显示故障的码,只有显示温度31:cry:

网友:
看标签1~L、2~N、3~地、4~?那么1/2就是火线/零线~应该有220v电压;4是控制信号吧?

网友:
科龙就是海信,海信科龙是一样的。先查外机电源吧

网友:
外机开关电源如果不工作的话,,会显示通讯故障,,这种木有故障代码的,,就修外机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