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NYU正侧发光小锂电拆解评测

楼主(2019-08-28):
宣称双路COB光源,可充电14500小手电,跟风入的,手动推拉式调焦款9.9。起初拆机受阻发帖求助,妙招很多不敢确认,自己摸索着拆开了,分享下过程和所见吧。有个盒子

盒子大小和高度
所谓的身份
全家福
货不对版的万用说明书

产品大小
灯头最终未能拆开,暂且认为是“高级”COB吧
侧灯,带透明护罩。如控制板没有升压电路,COB就是8并LED封装
带弹夹,可握、可夹挂
材质和外观情况
尾部一览
弹卡和筒身连接方式
不知应该从哪拆,扒开侧灯护罩看看。侧灯板卡在筒身的安装滑槽内
护罩前端凸舌,伸入筒身前部形成半固定;同时侧向2个凸柱卡入灯板孔完成自身固定并限制灯板前后移动
大不了拆坏了,吃次螃蟹吧,从尾盖下手,结果路径对了
有思想准备不心疼,继续
成功一半了
LTH7,小容量锂电常用的DC5V-4.2V的充电芯片
锂电正极有泡棉绝缘隔离
电路板背面,中心1颗无字控制芯片。2颗J3Y(S8050)三极管,分别是前灯和侧灯的电子开关
侧灯板全貌
勾出锂电
体检,真是14500锂电(+极平头,-极微凸)
筒身内部构造。筒身前端的前灯板处,是塑料材质固定前灯板异形嵌套。
灯板的固、拆形式依结构判,应该是有限角度旋转灯板,使灯板两侧弦边的角部进入或退出卡槽实现。
灯板塑料嵌套的工艺配套控制不行,灯板的弦边距离未留间隙,旋正灯板后还是不能取出。没地方撬灯板,引线又不能承载拆卸力,只好作罢,等啥时前灯坏了再破拆吧!好在基本拆完了,不影响了解电路特点和大致结构。
前灯工作电压
侧灯工作电压
上两张图,方便大家直观了解元件和线路关系。
控制板背面放大图
控制板正、反透视图
调焦筒头的拆卸猜想,要么想办法揭开前面透明凸盖再作打算,要么设法顶出筒身内前端的塑料嵌套,以后有机会再彻拆吧!塑料材质,很难控制恰到好处的加热,所以此法试拆不建议,请慎之。
最后几句:
控制电筒的无字芯片,估计新出,搜不到资料,手电论坛类似求询也未有答案。
关键元件的温升,点亮几分钟后,无字芯片温热;前灯手摸不到未知;侧灯烫手,估计光衰不会很久远。
匆匆地拆了,谢谢你路过!

网友A:
入手了3个,全都频闪,电路太差劲。

网友:
已经当垃圾闲置了。

网友:
谢谢了,差点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入手了3个,全都频闪,电路太差劲。

借机了解了解电路结构,岂不少亏点。哈哈

网友B:
我买的最便宜那种,3.9的。感觉那种太细了,比5号就粗那么一点,不大可能放进去5号电池吧,么想到,充满了最亮放电,放了一个多小时,放完了往回充电,测充入容量接近500MAH

网友:
我跑了控制部分的电路,还是不知道芯片型号。想把三档循环改成一档,未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最便宜那种,3.9的。感觉那种太细了,比5号就粗那么一点,不大可能放进去5号电池吧,么想到,充满了 ...

我的也是这样的3.9元的

网友:
戏演到高潮处却鸣锣息鼓了,唉

网友:
有个一样的,便宜实惠

网友:
谢谢拆解,让大家都了解了

网友:
这个拆起来这么费劲,我那个比你这个大点,我不想破坏外观,等坏了再拆

网友:
牛掰,最终还是拆开了哈哈

网友C:
这个手电筒我也买了一个,发热厉害,应该是电压高引起的如果电压在3V就不会那么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手电筒我也买了一个,发热厉害,应该是电压高引起的如果电压在3V就不会那么热的 ...

白光LED导通电压正常3~3.3V,低于3V的工作电压应该算不错了。问题出在前、侧COB均无额外的散热措施;另外,廉价货用的COB,肯定光效低热耗损高,助推之下,温升也就更高。
可以试试在J3Y的b极串个合适的电阻来降低COB的实际工作电流(相当于降功率减少发热),兼顾亮度和发热程度,根据个人喜好确定最终的具体阻值。
理论上可行,我只是偶尔用到,没兴趣试了

网友(2019-11-10):
那个6脚芯片是个单片机,程序里加了放电曲线的,要不然全功率放电,一节14500电池(就3-400mAH的容量),不要半小时就放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最便宜那种,3.9的。感觉那种太细了,比5号就粗那么一点,不大可能放进去5号电池吧,么想到,充满了 ...

用的是14500电池。400-800MAH 容量

网友:
我也有一个。和这个一样。想改成1档的,未遂。还有一个不带测光的,想改成1档,六脚芯片阵亡。哈哈哈。

网友:
电筒 这么设计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