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8266 Arduino1637 时钟。求源码合并

楼主(2019-08-28):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time.h>
#include <TM1637Display.h>

// WiFi Config
#define WIFI_SSID     "YourSSID"
#define WIFI_PASSWORD "yourPASSWORD"

// NTP Config
int timezone = 7 * 3600;
int dst = 0;

// Module connection pins (Digital Pins)
#define CLK D5
#define DIO D7
#define AmPm D1
#define TEST_DELAY   2000

const uint8_t SEG_CONN[] = {
  SEG_A | SEG_D | SEG_E | SEG_F,                   // C
  SEG_C | SEG_D | SEG_E | SEG_G,                   // o
  SEG_C | SEG_E | SEG_G,                           // n
  SEG_C | SEG_E | SEG_G                            // n
  };

const uint8_t SEG_PASS[] = {
  SEG_A | SEG_B | SEG_E | SEG_F | SEG_G,           // P
  SEG_A | SEG_B | SEG_C | SEG_E | SEG_F | SEG_G,   // A
  SEG_A | SEG_C | SEG_D | SEG_F | SEG_G,           // S
  SEG_A | SEG_C | SEG_D | SEG_F | SEG_G            // S
  };

const uint8_t SEG_FAIL[] = {
  SEG_A | SEG_E | SEG_F | SEG_G,                   // F
  SEG_A | SEG_B | SEG_C | SEG_E | SEG_F | SEG_G,   // A
  SEG_F | SEG_G,                                   // I
  SEG_D | SEG_F | SEG_G                            // L
  };

const uint8_t SEG_DONE[] = {
  SEG_B | SEG_C | SEG_D | SEG_E | SEG_G,           // d
  SEG_A | SEG_B | SEG_C | SEG_D | SEG_E | SEG_F,   // O
  SEG_C | SEG_E | SEG_G,                           // n
  SEG_A | SEG_D | SEG_E | SEG_F | SEG_G            // E
  };

TM1637Display display(CLK, DIO);

String lastTimeStr;
unsigned long lastShowColon = 0;
bool showColon = false;
bool hourcheck=false;

void setup()
{
  pinMode(AmPm, INPUT);
  display.setBrightness(0x0e);

  // Connect WiFi
  WiFi.mode(WIFI_STA);
  WiFi.begin(WIFI_SSID, WIFI_PASSWORD);
  display.setSegments(SEG_CONN);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delay(500);
  }
  display.setSegments(SEG_PASS);
  delay(1000);

  // Get time from NTP server
  configTime(timezone, dst, "ntp.ku.ac.th", "fw.eng.ku.ac.th", "ilm.live.rmutt.ac.th");
  while (!time(nullptr))
  {
    delay(500);
  }
  display.setSegments(SEG_DONE);
    delay(1000);
}

void loop()
{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connect_wifi();
  }
  uint8_t hour;
  bool hourcheck;
  time_t now = time(nullptr);
  struct tm* p_tm = localtime(&now);

  hour=p_tm->tm_hour;
  if(digitalRead(AmPm)==LOW)
  {
    if(hour>12)
    {
      hour=hour-12;
    }
  }
  if(hour<1)
  {
    hourcheck=true;
  }
  else
  {
    hourcheck=false;
  }
  if((p_tm->tm_sec % 2) == 0)
  {
    display.showNumberDecEx(hour*100+p_tm->tm_min,0x40 ,hourcheck);
  }
  else
  {
    display.showNumberDecEx(hour*100+p_tm->tm_min,0x00, hourcheck );
  }

}
void connect_wifi()
{
   WiFi.mode(WIFI_STA);
  WiFi.begin(WIFI_SSID, WIFI_PASSWORD);
  display.setSegments(SEG_CONN);
}

能和下面开关源码合并吗 ? 能远程开关同时显示时间,或者和别的天猫可以连接控制的也行
/*
  注意 :Arduino IDE版本请使用1.6.5-1.8.2
  ESP8266模块在接Arduino之前请确定透传稳定性,在串口查看ESP8266是否能多次收到WELCOME TO BIGIOT,
  能多次收到说明透传稳定且能自动重连。
  时间:2018.12.4
  作者:www.bigiot.net
*/

#include <aJSON.h>
//=============  此处必须修该============
String DEVICEID = "11111"; // 你的设备ID   ==
String  APIKEY = "11111111111"; //设备密码=
//=======================================

const int LED = 4;// LED正极连接针脚4
unsigned long lastCheckStatusTime = 0; //记录上次报到时间
const unsigned long postingInterval = 40000; // 每隔40秒向服务器报到一次
unsigned long checkoutTime = 0;//登出时间

void setup() {
  pinMode(LED, OUTPUT);
  Serial.begin(115200);
  delay(5000);//等一会儿ESP8266
}
void loop() {
  //每一定时间查询一次设备在线状态,同时替代心跳
  if (millis() - lastCheckStatusTime > postingInterval) {
    checkStatus();
  }
  //checkout 50ms 后 checkin
  if ( checkoutTime != 0 && millis() - checkoutTime > 50 ) {
    checkIn();
    checkoutTime = 0;
  }
  //读取串口信息
  while (Serial.available()) {
    String inputString = Serial.readStringUntil('\n');
    //检测json数据是否完整
    int jsonBeginAt = inputString.indexOf("{");
    int jsonEndAt = inputString.lastIndexOf("}");
    if (jsonBeginAt != -1 && jsonEndAt != -1) {
      //净化json数据
      inputString = inputString.substring(jsonBeginAt, jsonEndAt + 1);
      int len = inputString.length() + 1;
      char jsonString[len];
      inputString.toCharArray(jsonString, len);
      aJsonObject *msg = aJson.parse(jsonString);
      processMessage(msg);
      aJson.deleteItem(msg);
    }
  }
}
//设备登录
//{"M":"checkin","ID":"xx1","K":"xx2"}\n
void checkIn() {
  Serial.print("{"M":"checkin","ID":"");
  Serial.print(DEVICEID);
  Serial.print("","K":"");
  Serial.print(APIKEY);
  Serial.print(""}\r\n");
}
//处理网络接收到到指令,执行相关动作
void processMessage(aJsonObject *msg) {
  aJsonObject* method = aJson.getObjectItem(msg, "M");
  if (!method) {
    return;
  }
  String M = method->valuestring;
  if (M == "WELCOME TO BIGIOT") {
    checkOut();
    checkoutTime = millis();
    return;
  }
  if (M == "connected") {
    checkIn();
  }
  if (M == "say") {
    aJsonObject* content = aJson.getObjectItem(msg, "C");
    aJsonObject* client_id = aJson.getObjectItem(msg, "ID");
    String C = content->valuestring;
    String F_C_ID = client_id->valuestring;
    if (C == "play") {
      digitalWrite(LED, HIGH);
      say(F_C_ID, "LED on!");
    }
    if (C == "stop") {
      digitalWrite(LED, LOW);
      say(F_C_ID, "LED off!");
    }
  }
}

//发送say指令,用于设备与用户、设备与设备间通讯
//{"M":"say","ID":"xx1","C":"xx2","SIGN":"xx3"}\n
void say(String ID, String c) {
  Serial.print("{"M":"say","ID":"");
  Serial.print(ID);
  Serial.print("","C":"");
  Serial.print(c);
  Serial.print(""}\r\n");
}
//强制设备下线,用消除设备掉线延时
//{"M":"checkout","ID":"xx1","K":"xx2"}\n
void checkOut() {
  Serial.print("{"M":"checkout","ID":"");
  Serial.print(DEVICEID);
  Serial.print("","K":"");
  Serial.print(APIKEY);
  Serial.print(""}\n");
}
//查询设备在线状态
//{"M":"status"}\n
void checkStatus() {
  Serial.print("{"M":"status"}\n");
  lastCheckStatusTime = millis();
}

网友A:
源码都有了,还不会么。。。

网友B:
没什么不能的,只是懒得费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源码都有了,还不会么。。。

这真心不会,就是跟风买了模块,买回来傻眼了,不会编程,请教做时钟的大神也没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不能的,只是懒得费神

实在不会来求助大神把源码合并一下,多个diy的乐趣吧

网友C:
第一个是ESP8266自己跑的,第二个是arduino通过ESP连接BIGIOT
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是ESP8266自己跑的,第二个是arduino通过ESP连接BIGIOT
不同的

想让8266可以做个开关加时钟,单独做一样感觉屈才了,能时钟和开关合并么,能联网控制就行

网友D:
理论是没问题, 但是你又控制,又当时钟,不是很不方便么。

第二个代码 本来就可以和天猫绑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是没问题, 但是你又控制,又当时钟,不是很不方便么。

第二个代码 本来就可以和天猫绑定, ...

开关8266io也用不完况且开关一直通电,想加个钟,看时间,没网的话就不显示时间了 也能看有么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