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有量产工具吗?YEESTOR得一

楼主(2019-08-28):
(图片)

网友A:
硅格十几年前的品牌:金存。据说要重新启用,专做极致PSSD,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硅格十几年前的品牌:金存。据说要重新启用,专做极致PSSD,期待。

关键是这个U盘坏啦!网上所有的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有没有量产工具拯救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这个U盘坏啦!网上所有的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有没有量产工具拯救一下! ...

短接一下U盘的闪存,芯片精灵应该会正确识别主控型号,再找量产工具。短接后量产工具应该也能识别,然后就可以量产了。

网友B:
试试dm8261或者sg1581的工具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一下U盘的闪存,芯片精灵应该会正确识别主控型号,再找量产工具。短接后量产工具应该也能识别,然后 ...

怎么短接?不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dm8261或者sg1581的工具看看

不行,试过了,不识别!

网友(2021-02-07):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32G的U盘主控和你显示的一样,坏了以后也是5.5k的容量

网友(2021-05-11):
同样的主控,坏了以后也是5.5k的容量

网友:
你看dm8261可以吗。我发一个文件,不知道可以不。密码是空就可以设置。

网友(2021-08-16):
你找到了吗,发我一份

网友:
我有两个TB扩容盘,当初挂老母鸡的时候买的,现在想重新量产一下,找不到正确的能量产的工具。也显示成这样。

网友:
同样需要工具,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1-09-17):
我的也坏了,楼主修复了吗?
 设备描述: [H:]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USB Flash Drive)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100mA

USB设备ID: VID = CDAB PID = 1024

 设备名称: Flash Drive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USB
 产品型号: Flash Drive
产品修订版: 1.68

 主控厂商: YEESTOR(得一) [原SiliconGo(硅格)/Kingstor(金存)]
 主控型号: KTXJGDYUQOHYTRLYQKFAC
闪存识别码:  - 4CE/单通道 []

网友C:
这个得一微的真的好垃圾的啊!

主控厂商: YEESTOR(得一) [原SiliconGo(硅格)/Kingstor(金存)]
 主控型号: p
闪存识别码: 700000000000 - 4CE/单通道 [SLC]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earch/?type=all&q=p

可能的闪存型号
------------------
Unknown(未知)

网友:
你这个需要短接才可以识别真正的主控,一般这个是硅格的

网友(2021-11-12):
引用 网友C:
这个得一微的真的好垃圾的啊!

主控厂商: YEESTOR(得一) [原SiliconGo(硅格)/Kingstor(金存)]

有没有量产工具发我一下,大佬。我的U盘用chip genius检测结果和你的一模一样。

网友(2022-01-26):
大哥,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了 看不到主控型号 量产工具能不能发我一份

网友(2022-11-17):
刚好遇到这样一个,看起来是垃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