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个佛山照明的8.5W灯泡怎么拆开?

楼主(2019-08-28):
家里的一个8.5W的佛山照明的LED球泡不亮了,想拆开看看做工如何,如果能修的话就顺便修好。但是发现很难拆开,我把灯罩撬开,里面有一个金属壳子,没地方下手撬,我都用钳子把固定灯罩的塑料扳断了,都找不到方法打开,总不能继续把剩下的塑料外壳全部敲碎吧,这样灯就恢复不了呢。在此求教万能的坛友,给指导一下,多谢了!

网友:
看见差一打,我给补两爪,还差两层楼,离正负零不远啦
这不已经拆开了吗?还拆啥啊,直接换灯珠就行了吧怎么那么多黑点在灯珠上啊,靠,是我吃饭崩的菜汤到屏幕上了。

网友:
会不会是胶粘上了…………一次性的,没法修

网友A:
非隔离电源,一次性的,可以砸开资源回收。。。

网友:
下面的是开关电源,除非你能把那螺旋的扣子都拆开才能把它拿下来(我猜测),但是假如是我,直接找另外一个开关电源替代它!

网友:
金属底板跟白色外壳之间可能是硅胶粘连的,弄个金属薄片插进去到一定的深度转几圈试试。

网友B:
塑包铝结构的球泡,灯板下面的铝片与塑包铝的铝件之间是压接嵌入的,所以看到那一圈“小沟”,你就知道从哪儿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包铝结构的球泡,灯板下面的铝片与塑包铝的铝件之间是压接嵌入的,所以看到那一圈“小沟”,你就知道从哪 ...

哥哥,撬不动啊,是不是要用那种很薄的工具来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隔离电源,一次性的,可以砸开资源回收。。。

请问什么意思,拆开了电路板都修不了吗?

网友:
从后面灯头拆下就能拿出电源

网友:
找点薄铁皮插进缝隙划一圈试试,最好是废卷尺那种铁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塑包铝结构的球泡,灯板下面的铝片与塑包铝的铝件之间是压接嵌入的,所以看到那一圈“小沟”,你就知道从哪 ...

灯神出马哈哈

网友C:
要是我就把灯尾巴撬开,拿螺丝刀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塑包铝结构的球泡,灯板下面的铝片与塑包铝的铝件之间是压接嵌入的,所以看到那一圈“小沟”,你就知道从哪 ...

灯神出现了,帮我看看如何拆?我从上面把螺丝灯头搞掉,启动也拿不出。咋办?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49690&extra=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哥,撬不动啊,是不是要用那种很薄的工具来撬

小一字起子,找个缝隙处,锤入刀口,慢慢撬。再找其他位置同法,撬。周而复始,就可以撬开了。不过对于压接很紧密的好铝(铝越纯越软)确实不好撬,容易变形。你可以找找我的帖子,应该有撬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我就把灯尾巴撬开,拿螺丝刀捅了

嘿嘿,各种拆我以前的帖子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