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不算拆解】外行纯求教:光纤箱方面几个浅显问题

楼主(2019-08-28):
从室内往外看,先是光猫。拔下来的是白色的皮线。原先皮线入户后,还得熔接尾纤,再插光猫。但是现在好像都是这样的衔接头?卡进去,套上蓝色锁套即可。

皮线另外一头来到楼道里(或者附近建筑的墙上)的“光分箱”,这里会有来自十几户用户以上的白色皮线,一个萝卜一个坑插好。图是干净的,请自行脑补:

我的问题是:
1.黄色的光缆叫什么俗称?
2.是几股的?多模单模?
3.这2根是否一进一出,出去的,是否连接下一个“光分箱”去了?(即光分箱是串联的吗?)

而黄色光缆进线的上游是来自所谓的“光交箱”。光交箱通常立于路边,附件有窨井,白色的主光缆就是四通八达的市政管道里穿上来的:

再提问:
4.主光缆是通往哪里的?
5.主光缆是多股多模的?6.这些部分都需要电吗?看上去好像没指示灯。。。

谢谢指教先!

网友A:
1.黄色的光纤俗称跳线,或者尾纤
2.单模一股
3.否,这种小光分箱的接口一般都是去用户的,带有分光器的光分箱会有1根主线,N根用户线
4.主光缆一般通向运营商的机房,接OLT上面了
5.主光缆几股要看具体情况,一般都是单模

现在光纤入户一般是这样:OLT发出一根光纤从机房出来,走到路边光交箱,通入居民楼,进入分光器,分出N根光纤,再进用户
可以说,一个箱子接着一个箱子,算是串联的

网友B:
黄色的是尾纤,单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黄色的光纤俗称跳线
2.单模一股
3.否,这种小光分箱的接口一般都是去用户的,带有分光器的光分箱会有1根 ...

多谢!补充问:

对于2,来自各用户的光信号,是重叠在单模一股的黄色跳线里的吗(或俗称尾纤?)
对于3,也就说布线的时候,是星形连接到光交箱?并不能用串接的方法来节省路径,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色的是尾纤,单模的

多谢,楼上说的跳线,和您的尾纤,是一个意思吧?

网友:
第一图是冷接端子,不如熔接的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黄色的光纤俗称跳线,或者尾纤
2.单模一股
3.否,这种小光分箱的接口一般都是去用户的,带有分光器的光分 ...

下行采用的是广播的方式,上行采用时分多址,上下行的光波长不一样。上行1310,下行1490

网友:
olt一个端口一般用obd分出32或64用户。每个用户的光终端会分配一组唯一的pvlan+cvlan。拨号时就是靠这个来区分同一个端口下的不同用户。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下行采用的是广播的方式,上行采用时分多址,上下行的光波长不一样。上行1310,下行1490 ...

就好比是老师给学生讲课,老师(OLT)说话的时候所以学生(用户家的设备onu)都在听,学生讲话时是一个一个在说,只是在不同的时间段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补充问:

对于2,来自各用户的光信号,是重叠在单模一股的黄色跳线里的吗(或俗称尾纤?)

光信号从用户的光猫到到机房OLT的光模块是按时间来轮流发光的,由OLT控制ONU发光,在一个时间内只有一个ONU在和OLT通信。所以光信号是不重叠的,有重叠光信号会导致OLT光模块不能正确解码数据引起数据丢失也就是常说的丢包,卡,断线。

下面的光缆布线通常是采用星型网络的,机房很多光缆到多个光交,一个光交内有很多光缆到用户,但是还有的部分光交有到不同机房的光缆或者到其他光交的光缆,这个一般是看当地的规划,因为有很多业务需要做双链路组环,所以光缆走向并不是绝对的星型拓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信号从用户的光猫到到机房OLT的光模块是按时间来轮流发光的,由OLT控制ONU发光,在一个时间内只有一个O ...

多谢!那么不涉及光交,单看光分部分,是否都是星型?我图中两根黄色尾纤是什么意思?(这张不是实拍,我原先以为是可以串联的)如果只能星形,那么同一个方向上,如果有5个光分箱,就得穿5根尾纤;走明管,因为建筑物立面变化,自近到远弯头会越来越多,穿线会越来越难吧?

网友E:
那个小光分的两根线都是到用户的,主纤还没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好比是老师给学生讲课,老师(OLT)说话的时候所以学生(用户家的设备onu)都在听,学生讲话时是一个一 ...

谢谢解答。您的比喻很形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小光分的两根线都是到用户的,主纤还没接上

哦,这样啊。我们这里到用户的都是白色、较硬的皮线。而不是这种黄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这样啊。我们这里到用户的都是白色、较硬的皮线。而不是这种黄色的 ...

白色的一般是室内光纤皮线,室外的是黑色的,一般里边有一根钢丝作为加强芯。室外的更耐操一些,更耐风吹雨淋日晒。白色的一半高层用的多,高层里边环境不恶劣,不需要高强度的皮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这样啊。我们这里到用户的都是白色、较硬的皮线。而不是这种黄色的 ...

黄色的是尾纤,一般熔接在白纤的两头,当然也有些成品的白纤两头做好耦合头的,但大多数都是现场熔接尾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黄色的是尾纤,一般熔接在白纤的两头,当然也有些成品的白纤两头做好耦合头的,但大多数都是现场熔接尾纤 ...

这大概是原先的做法。现在我看到从光分到入户,全程就是这种白色皮线,内有钢丝,截面8字型。应该是预制的,普遍偏长,打着圈乱塞。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大概是原先的做法。现在我看到从光分到入户,全程就是这种白色皮线,内有钢丝,截面8字型。应该是预制的 ...

光纤正常都会在终端盘几圈预留一定长度的,如果是户外那种盘一大捆留在那里也不奇怪,因为考虑到以后维护方便,还有就是光纤截出来一段不长不短的就没什么用了,还不如直接留在那里,顺便也好报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纤正常都会在终端盘几圈预留一定长度的,如果是户外那种盘一大捆留在那里也不奇怪,因为考虑到以后维护 ...

嗯。有道理。那么确认一下,这种最简单的光分箱,肯定是没法串接到下一个的。都是星型,没错吧?

可是这样最远一个,到光交箱,不知道要多少弯头了。明管。这个施工上怎么解决?

网友:
据我所知是这样的:

1. 电信机房(或者小区楼内的节点)会放一台主机,称为OLT,这种机器出来的每个光口一般都是单芯的,使用单模光纤传输,另一端通向无源分光器。其中的信号应该是有几十种波长,都是1310以上的不可见光。

2. 分光器根据需求,可能是1分8,1分16,1分32等,通过三棱镜原理把不同波长的信号分离开。然后最终连到用户端的ONU。

这种技术叫做PON技术,衍生出的有EPON,GPON等。最大的优势就是节省光纤,从节点端到每一个分光器可以只用一条单模光纤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