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哪些电动工具和电池有协议?想统计一下

楼主(2019-08-28):
曾经看到牧田的电池有协议,说是非原装电池不能充电也不能上机。
我想统计一下,还有什么品牌的电池有协议,例如威克士大脚板和无刷电钻之间是否有协议。
如果有协议要如何解决?只能换原装保护板吗?

网友:
大有20V充电工具有协议,好像有个帖子介绍说有破解方法,设计了一块电路板,不知道有没有坛友试用过

网友:
老站看到过,好像博士的电池包也有协议
要统计的话,最好要找到帖子或具体的电池型号

网友:
不知道
但是tb满天飞牧田款代用电池怕是已经被玩坏了。

网友:
牧田没有协议吧
我的牧田原冲可以过啊

网友:
考伯特24V、大有20V有协议

楼主:
谢谢各位 我在考虑买洋二,一般都是单机,所以要先了解电池,以后自己找替代电池盒

网友:
国产杂牌没有协议,电池机身只有两个端子的没有协议。基本上这个很难

网友(2021-11-08):
国产奇磨电动工具有协议

网友:
大品牌都有协议吧

网友(2022-03-25):
牧田确实有协议吗?打算买个吸尘器,转接我的里奇电池

网友:
这个所谓的协议最恶心人,用电动工具的人是长期持续使用,不是一次性消费,协议的目的就是把你拴住,不断用他们的产品和耗材,自己组装、改装都不行。麦太包电钻一开始不知道,网上转一圈后,收到就退货啦。

网友A:
带协议的一律不买,大家别惯着它,时间一长就好了。

网友:
麦太保的也有协议。想用18V的博世,接10K电阻也不行。

网友:
只有电阻的肯定不算了
已知 Hart 和 伍尔特 有协议

网友B:
正规点的牌子都有协计,大有和伍尔特相同协议

网友:
松下 和 米沃奇18v有协议没?看到有人直接用第三方充电器改DC口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协议的一律不买,大家别惯着它,时间一长就好了。

必须的,不能惯着他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规点的牌子都有协计,大有和伍尔特相同协议

大有电池改插脚能用在伍尔特的机子上?

网友(2022-05-07):
威克士洗车机用牧田电池,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