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小白熊恒温水壶

楼主(2019-08-28):
小孩出生那会.买了个便宜的恒温调奶器.就是一个机械旋钮.放上一个玻璃壶.价格还死贵的.有一个缺点就是水温一会高一会低
后来换了一个电子版的.设置好后温度一直恒定.就是这次拆机主角了.
用了3年左右.最近发神经.而且后怕.

白天家里都没人.机器自动加热.把800ML的水烧干.还一直保持加热状态 直接老婆晚上下班带小孩回来.打算拿水给小孩喝.发现水干了.就加了水.瞬间噼里啪啦的.
之前加了水 都是按了下除氯 烧开后5分钟慢慢滚.然后停止加热 温度降到设置的温度后恒温
后来家里买了净水器.就直接用净水器的水.也没除氯.加了冷水后,放上去.机器会慢慢加热到设定温度.

后来怀疑是不小心按到了煮沸的开关.但是煮沸后 他也会自动断电

这个情况出现到现在有3次.2次是家里没人.不知道干烧多久
还有一次是早上老婆小孩出门.我睡到中午.起床后一直听到咕噜咕噜声,一看 水快烧没了.把水壶提起来再放下去就正常...

这机器有防止干烧功能.也有热传感器.拆几后没发现问题.壶不加水,加热后没多久机器自动断电.人为打开开关,没一会自动光闭.说明防干烧是正常的.

拆开后,这机器就一个继电器.我水温一直设置45度 冬天50度...水温到了设置的温度后,,提起水壶.能听到继电器声音.放下水壶却听不到.而且如果把水温调低于水壶的水温 提壶就听不到继电器声音  这次从买来就这样

现在怀疑继电器有点老化.但是有时候提壶了.水温还是显示,正常提壶 屏幕是显示--'--   放回水壶才会显示温度  这个最近才会
是不是要去钱拉

机器外观  我老婆说底座跟唐憎的化斋碗似得

触摸面板

主板.就1个继电器.估计是加热用的

背面 拍糊了.

底座与水壶的触点  水温传感器+在中间 左右2边是火零线 最外分别是地线跟水温传感-

触电.几乎没磨损

触摸板背面 都有防水漆

水壶与底座接触面.

拆开

有热保护开关 蓝色线  中间小小的一个是水温传感  另外那个白色陶瓷不知道是啥.串在加热盘上

测试干烧 没水 很快就自动关机

除氯

楼主:
当时200多买的.扔了有点可惜..继续用吧.有点后怕...
人为模拟不出这样的情况

水壶加热盘那个陶瓷件 不是烧焦.而且类似一种胶.长期受热变黑了.
现在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偶尔它会自动加热.而且防干烧不起作用.必须把壶提起来

它自动加热 是没任何操作的情况下突然间的..

是继电器?还是水温感应 ? 还是热保护器? 一旦自动加热.所有保护全失效.

网友A:
首先热保护器肯定是不可靠了,先把温控开关换了吧,至少可以避免干烧了。
水温到了设置的温度后,,提起水壶.能听到继电器声音.放下水壶却听不到.而且如果把水温调低于水壶的水温 提壶就听不到继电器声音这段描叙好像有点问题,照理来说这时都应该停止加热了,继电器动作是一致的,可能是水温=设置温度时还在加热吧,最好按设置温度比实际水温低和高两种情况试验,设置温度低于水壶实际温度时提壶继电器没有动作,说明温度传感器是正温度系数的,这就排除了水壶和水壶座温度传感器接触不良的情况,那剩下来的就是你提到的温度传感器或继电器了,当然程序错乱也有可能,不过感觉继电器出毛病的可能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热保护器肯定是不可靠了,先把温控开关换了吧,至少可以避免干烧了。
水温到了设置的温度后,,提起水壶. ...

谢谢答复.
我不知道机器原理是什么.我自己觉得.如果设置在45度.那么水温到了45度 就会一直处于保温转态.需要耗电.耗电多少没有去计算.而且经过观察.水温在到了设置的温度之后.水壶里时不时有少许泡泡.就像水快开了那样.

刚刚测试了一下.水壶有一半的水.设定水温 跟实际水温都是45  水壶也没冒泡.提壶没有继电器声音...

我把水壶加满过滤水.放回底座.瞬间显示45.45   随后变成45 36 这个时候听到继电器声音

我文字打完 水也到了设定的温度

楼主:
目前搞不清楚的就是同样是到了设定45度.提壶能听到继电器声音..而放回水壶 没听到声音..这个不知道为啥..似乎从来买到现在一直这样.

打算明天再拆一次机器 把继电器 水温感应 热保护型号抄下面 一并替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热保护器肯定是不可靠了,先把温控开关换了吧,至少可以避免干烧了。
水温到了设置的温度后,,提起水壶. ...

水温到了设置的温度后,,提起水壶.能听到继电器声音.放下水壶却听不到.而且如果把水温调低于水壶的水温 提壶就听不到继电器声音

这段是在水温设置好温度后 而且水壶同样到了设定的温度之后就会发生.
如果设定45度.水壶同样45  提壶 就能听到继电器声音.在这个时候把温度调到30 再提壶,就听不到声音.等待水壶到了30度.再提壶.就能听到继电器声音

楼主:
现在水温跟设定温度一样了.\
看到水还有点泡泡.提壶有继电器声音.放壶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温到了设置的温度后,,提起水壶.能听到继电器声音.放下水壶却听不到.而且如果把水温调低于水壶的水温 提 ...

设定温度=水温时,应该是临界状态,继电器状态不确定,看样子是可以排除温度传感器接触不良了,应该是温控开关和继电器都不稳定了,毕竟长期大电流工作触电很容易粘黏,两个同时粘黏就失控了,

网友(2021-09-06):
我家小白鞋被我拆了,现在多了一小块不知道转哪了,麻烦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是这样放吗?他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温到了设置的温度后,,提起水壶.能听到继电器声音.放下水壶却听不到.而且如果把水温调低于水壶的水温 提 ...

”如果设定45度.水壶同样45  提壶 就能听到继电器声音.在这个时候把温度调到30 再提壶,就听不到声音.等待水壶到了30度.再提壶.就能听到继电器声音“
显然那个声音是继电器释放时的声音,这个情况可以测一下电流,看看重新放回水壶时有没有电流,而突然有电流时继电器有没有响声?是不是继电器释放声比较大,吸合声比较小,若如此那么有可能是继电器吸合不给力导致有时粘连煮干壶里的水?可以拆下继电器切开外壳检查和修理一下故障。
至于防干烧那个限温开关应该没事,它是水干后温升到烧垮电热板之前跳开断电的,这水壶电热板没变形所以它没坏。

网友(2022-05-06):
你好,在论坛见过你维修小白熊恒温壶的帖子,想请教下,图中这两个电阻分别是多大的呢,您还记得吗?我有个同样的恒温壶,这两个零件烧坏或腐蚀了,看不清大小。谢谢!

网友(2024-02-11):
请问图2液晶屏怎么拆掉的,有胶吗?我最近的液晶坏掉了,自己拆不下来。

网友:
那个叫“钵”